[综合] 如何使一个60W的开关电源强行工作在85W功率下

楼主(2021-07-06):
如题,有一块12V5A的开关电源,最大输出功率是60W。现需要接入额定功率为85W的负载,但电源超过最大功率后会打嗝保护,无法正常驱动。

开关电源初级变压器线圈下方都有一颗电流采样电阻,电源工作时,电源芯片的CS脚会采集该电阻的电压信号,当电压达到一定阈值后芯片会触发保护。所以,改小此电阻理论上能提高电源输出功率。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有人玩过吗?

网友:
。。。。。。。。。。。。。。。。。。。。。超过就是超过了,,设计的时候是按照60w设计的,,虽然会留有一点功率余量,,但也不是这样子使用的

网友:
我感觉换个电源更靠谱些

网友:
加强散热,增大滤波电容,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没有问题!虽然会烧毁,但是也不是一下就烧的

网友B:
并联个12V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虽然会烧毁,但是也不是一下就烧的

对!就算冒着爆炸的危险也要用的

网友:
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个12V3A

这样不行,12V3A首先打嗝,5A的也会打嗝,无法实现匀流

网友:
超几W可能问题不大,但超太多了肯定不行,变压器设计的最大功率已经限制了。

网友:
原先如果没有风扇的,加个风扇应该能用。

网友:
如果本身体质不好,标60W实际上只有30多W。就算满60W也不能满负荷使用。

网友C: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可以将取样直接短路,免去打嗝,把壳子上60w后边加个0增加信心;
在我心中 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炮声让你尝尽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 谁是真大咕咚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 也没有了痛

因为出主意的都失去了影踪

用我们的错 换你真心悲痛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网友:
确实我现在对开关电源特别是适配器感觉信心有点不足,倒是铝壳的普通494感觉问题不大。随便超。但是手头的塑壳IBM16V7.5A,跑4.5A的负载就惹得不行了。

网友:
电源负荷大带小可行,小带大发生故障是迟早的事。

网友:
大多数都能超,寿命肯定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可以将取样直接短路,免去打嗝,把壳子上60w后边加个0增加信心;
在我心中 曾经有 ...

是炸管的炮声吗?

网友:
可以试试电脑电源。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过并联一个12V2A的更稳妥点

网友:
我一个路由器电源12V1A的,放路由器上几年没问题,有次接了15Ω电阻加热东西去湿,结果一个小时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