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强保护板 16串怎么改15串?

楼主(2021-07-06):
大神们,16串怎么改15串?

网友:
有的不用改,直接悬空就行了,有的不行,看芯片,

有的悬空最后,有的是中间,有的要并接,查芯片手册吧

网友(2021-08-22):
好歹也弄张图片看是啥样子的?

网友(2024-01-26):
电池检测线只接15串锂电池,然后上位机里面改成15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