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七彩虹马牌88NV1120主控求短接位置

楼主(2021-07-06):
短接jp1不行,求个方法

网友:
JP1或者JP2或者J1都试试啊

网友A:
这个颗粒好像没有工具可以支持

网友:
B0KB 你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好像没有工具可以支持

可以上其他的板嘛?

网友:
难怪容易坏,48g的颗粒5片满容量才240g,

网友:
短接不认~~主控坏了

网友(2022-06-12):
短接划线的这个位置

网友(2022-09-03):
楼主,短接位置最后试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