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掌讯安卓导航开机LOGO问题

楼主(2021-07-06):
掌讯8227竖屏导航设置开机LOGO用系统内置LOGO,显示的却都是横屏样式的

设置自己U盘里的图片作为LOGO,显示的都是花的,尺寸也调小了,同样是花的。

这个开机LOGO的图片到底是什么格式多少尺寸的呢?
另外掌讯刷机包里内置壁纸和动画是在哪个文件夹里呢?能不能提取出来?

网友A:
是开机的动画在system.img.ext4里,安卓的版本几就去找动画目录,第一屏的LOGO是在logo.mrf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的动画在system.img.ext4里,安卓的版本几就去找动画目录,第一屏的LOGO是在logo.mrf里 ...

感谢兄弟,LOGO.mrf用什么工具打开?

网友:
12年研究安卓系统的时候,还捣鼓过开机第一屏跟动画,后面觉得没什么意义,现在都忘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LOGO.mrf用什么工具打开?

仅供参考哈,https://blog.csdn.net/jinron10/article/details/1090934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哈,https://blog.csdn.net/jinron10/article/details/109093460

感谢兄弟,这个文章我看过,但没看懂。这里做好后最后是线刷进去的,我这个是U盘刷机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这个文章我看过,但没看懂。这里做好后最后是线刷进去的,我这个是U盘刷机包。 ...

替换u盘刷机包中的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u盘刷机包中的文件啊,

上面所说的工具,百度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替换u盘刷机包中的文件啊,

别轻易替换,很大几率是车机白屏之类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刷机包里改开机画面,现在都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包里改开机画面,现在都忘掉了

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轻易替换,很大几率是车机白屏之类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直接替换不行,LOGO.这个文件里有屏参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不行,LOGO.这个文件里有屏参的数据

改成属性一样就可以,以前改过摩托罗拉的,开机变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属性一样就可以,以前改过摩托罗拉的,开机变美女

什么属性,怎么改呢?指教一下呢。
这是个mrf文件

网友D(2021-08-20):
实际上应该就是 bmp的格式的,设置对分辨率和位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应该就是 bmp的格式的,设置对分辨率和位深就可以了

图片是bmp格式,没用,图片就是倒着的和花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是bmp格式,没用,图片就是倒着的和花屏,

这就对了,你的分辨率和 位深没有搞对,就是花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对了,你的分辨率和 位深没有搞对,就是花瓶的,

那图片会旋转90度显示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对了,你的分辨率和 位深没有搞对,就是花瓶的,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