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复天歌收音机+20210314

楼主(2021-07-06):
20210314 周日 晴天
    早7点半起,8点半上班,来了无活,将老爷子捡的一根铝防水的景观灯管刷干净,

    接24V挺好,正常亮。清理好就收起来了,后来玩,分拣昨天拆的件,

    本家兄弟拿来个电子称要修,充电口掉了,让我焊,

    结果最终,只好把一根线直接剪了头焊上,当啷着USB线,这么充电。收5¥得了。

    后来傻小来了送来昨天收的机器,然后就坐着老婆的小三轮走了,

    我就开始折腾,这机器,开机污冷污冷的交流声很大,信号声音不大,

    反正也响,转动调台的钮,标尺动一下就不动了,没法只好作罢,

    拆开看,发现度盘后边少个螺丝,就是固定度盘的俩过线轴的反面螺丝,

    拧电路板那边的,少了左边这个,现在全靠度盘上的小螺丝固定着没丢,

    不然线就散了,补上一个螺丝,固定死了,转起来没事了,还是没台,

    但是转的时候子啦子啦的有变化,说明大体正常,电源部分修过,

    以前是在板子正面焊的4个管子,现在跑反面去了,而且很奇特,

    桥的总负极接电路板上的地线,

    (也就是说,二极管的白线那头是接地的,按我理解,一般桥的负极出来的是正电,对吧)

    可是,测着管子也没问题,确实是标准管子,虽然正压降730-800但是没问题,就是别扭着,

    输出还真是负极出负电压,正极出正电压,很奇特吧,

    后来测输出电压仅仅4V多点,测变压器输出是7V左右,比较低,

    于是,开始查毛病,无意中摸输出对管3AX31,其中上管比较烫,有问题,

    拆下来测,CE漏电,一边是1.5V,一边是900MV,换一个同样外观的3AX51,

    马上声音大了很多,也不污冷了,很好,又换掉2个470uf的后来换的16V电容,

    换上2个蓝色皮的老电容(修旧如旧)一个1000UF一个470,

    这样大点没坏处 中午走之前,已经很响了。完全正常。

    今天过生日,中午肯定是饺子,饭后躺一会也没睡着,

    傻小说不来了,去到处转悠去了,我3点起来门市,无活,

    正研究那机器,整个翻新一下,玻璃也洗干净往回装,前脸回落,不稳定,

    从底部打进去3个快丝,将其顶住,也只有这样了,反正没少折腾,又擦前脸,

    唉,银面的塑料的不好擦,擦完更显得乌,脏东西还不好掉下来。

    现在就电位器开关有问题了,音量关不死,这个不好弄,

    回头拆开看看,先装好,正要拍视频,进来一位,是给按牌子的,

    也正是那天来看尺寸的那哥们,戏说了东邻居自己有牌子挪了来省几百,

    然后开始准备干活,他那架子是可拆卸的,跟学校那二层床一样,

    可以叠加,俩床头,中间俩X形交叉的固定叉,一边一个,还有上去的爬梯,

    上面还有站的板子,两头都是爪子一样的弯月勾,能搭在任意一层的爬梯或者架子管上,

    可以来回调整,就是带的工具不怎么样,那电钻跟瞎牌差不多,

    3个18650的,感觉没啥劲,拆螺丝很费劲,我把我的牧田 捐出来,让他用,

    好歹比他的强点,后来干不动,就换大帽的燕尾钉,先把上面固定上,

    然后上半截抹胶,往下拽,这玩意就是得弄半边继续挪去另一边,

    灵灵也出来看,牛嫂也出来看,上面全部上完螺丝,中间刷胶后,开始处理下边,

    开始看着皱巴巴的,经过他全力往下拽,真抻直了,挺好,

    底部拧螺丝,后来干脆用他的220电钻,调速坏了,只有高速了,开始干,

    一个个的拧好,很不错,少许褶皱就不提了,

    中间抹胶的时候一脚把螺丝盒子踹翻,掉了一地螺丝,我去找喇叭磁体套塑料袋满地吸,

    大部分都给他了,让他先紧着这个用,并且磁体给他了,省得掉了螺丝不好找,

    他也默认接受了,最终18点半干完,天也擦黑了,想请他喝口水,也不喝,

    就洗洗手,闲扯两句,他一个劲感谢我,我说你给我装上这牌子,我就谢天谢地了,

    忙活这么久,做的这么棒,我得谢你啊,有事修什么别人不愿意管的,我管,

    愿意给介绍点活,也欢迎,说说笑笑打发走了,临走他又捡了几个螺丝走,说是怕扎带,还真仔细,

    后来我扫地,在自己门口台阶上面找到一个硕果仅存的,

    扫地其实里边也还有可能没扫荡到的,算了吧,连鸟粪都一块清理走了,我直接去扔吧,

    别再自己找吸铁石吸了,干嘛呢,腻歪不,包括用过的刷子全给扔了。

    留下牌子裁切下来的边角,右边多出一尺多宽的一大块,很长的一溜,这玩意缠0牛当绝缘不错吧。

    回来开始记录今天的故事,该回家了2021年3月14日19:24:07

    7点半回家,刚上车子感觉前轮不好摆动,一看没气了,MD,

    只好回来进来修车子,拆下轱辘,取出内胎打上气,检查一圈竟然没漏气的地方,

    于是,开始查,里边,竟然是气嘴的乳晕外圈有少许气泡,一溜凑凑的冒,

    我槽,你说这个怎么整,这地方就好像JJ根部那一圈,锉刀下去不容易,

    不过好歹能锉,只好这样锉了一阵,粘上,结果不行,粘不住,一打气就呲开了,只好再补,

    这次连测也不测了,直接装上,指望靠压力顶住,装回去轱辘拧好已经8点半了,

    上外带的时候还被撬棍将左手中指的指甲给狠狠的敲了一下,

    因为手指头按在中间那鼓刹位置,结果这一下拍得挺厉害,没淤血,但是很疼,

    回去很长时间都不能使劲,好容易回家,都9点了,吃饭,玩。

网友A:
哈哈哈。。。俺有能修收音机。

网友B:
板凳又是我了。

网友C:
还真是  纯 晶体管  收音机。。。

看 电子管 是 看不着了。。。
够大的

可喜可贺------------广告牌  终于  安好了!

网友D:
那个地方得换嘴子,没法补的

网友E:
你一修家电的怎么就码字码的栩栩如生呢?

网友F:
最早的电子爱好者都是修收音机开始的,神奇的收音机,带动了好多少年的电子梦!!!!

网友G:
这次连测也不测了,直接装上,指望靠压力顶住,装回去轱辘拧好已经8点半了,

最后顶住没?

网友:
张总,求教下这个音响上的音量电位器叫啥:总共两个,右边的摸一摸音量就变大,左边的变小,那种感觉比用遥控板好多了。前面像是一条铝箔粘在有机玻璃上,有机玻璃后面大概是四个LED。坏了半边,想在网上淘一个,但不知叫什么名字。猜是触摸式音量电位器,但度了也没有。

网友:
目测你那收音机喇叭应该是100毫米纸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俺有能修收音机。

啥意思啊?是我原文里的错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凳又是我了。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  纯 晶体管  收音机。。。

没事,再过个把月就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地方得换嘴子,没法补的

是的,最后还是换整条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一修家电的怎么就码字码的栩栩如生呢?

不会说相声的厨子不是好科学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早的电子爱好者都是修收音机开始的,神奇的收音机,带动了好多少年的电子梦!!!! ...

最早都是从高阻耳机和2AP9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俺有能修收音机。

怎么又一个复制这个的?是我写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次连测也不测了,直接装上,指望靠压力顶住,装回去轱辘拧好已经8点半了,

最后顶住没? ...

弟兄们,顶住,顶住!真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