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电锤再次出现危险 这一次真的怕了

楼主(2021-07-07):
去年就试过一次用电锤扭伤手腕  竟然还是没有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没总结到经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103

今晚用电锤出现大危险,差点酿成大祸。

上一次是卡住后继续钻,这一次竟然又是。这破电锤没有离合的,钻孔还是冲击钻好用,记得之前装电用冲击钻搞水泥墙,遇到钢筋都不怕,卡住就空转。

晚上用冲击钻打的12水泥孔,M10的膨胀螺丝进不去。没有合适的钻头了,只能找来电锤,加一根30CM左右的14钻头扩孔。

因为是扩孔,想着危险性也不大,不会有钻到钢筋卡壳的情况,于是又疏忽大意了。虽然也是小心翼翼的操作。

孔是打在楼梯水泥围栏旁边,围栏20多宽吧。我插上电后,把钻头放到孔里就开动轻按几下,发现只震动没有转动。

于是顺势把电锤放在围栏上,此时钻头还在孔里,调一下冲击钻模式,然后按一下看看转不转,结果电锤猛的一甩,翻了个身。还好没掉楼下去! 要是没有钻头卡住可能就掉下去了。要是砸到人就得蹲大牢了。

幸运的是,手放得快,电锤也没撞到我。

马上找来绳子,绑好电锤,防止掉落楼下。后面扩孔,都不敢全速了,按一下松一下,有阴影了。

以后尽量少用这东西了,使用前一定会先空转试试模式是否正确。小手要紧。

网友:
买个好电锤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安全操作更是重要的

网友A:
用过的基本都知道吧?扩孔才最危险!

网友:
电锤一定要买大牌的 小牌子不带离合器 见过有人电锤卡住被打的掉下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基本都知道吧?扩孔才最危险!

是的,扩孔更容易堵转,尤其是孔和钻头相差不大的时候,钻头进入过快,转速跟不上了

网友:
国产电锤很多都不带离合器,卡住就容易把人崴了。

网友:
扩孔比钻孔更危险,进度不好把握

网友:
前车之鉴  涨知识了!

网友:
锤头 和 胀栓是 差 4  比如用 12的锤头  就用8个的胀栓     电锤扩孔危险,  记得当初 老板新买的 博士22   打25的过墙一打钢筋换位置还钢筋,一个过墙眼折腾咯 2个多小时。

网友:
涨知识了,安全第一

网友:
确实,扩孔更吓人,也被没有离合的电锤扭到过,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

网友:
我的左手,最初就是电锤打孔扭伤,后来没当回事,没有看医生休息恢复。后来越发严重。已经休息半年了,到处看医生。直到最后一次看的医生,给扎针拨动韧带。现在才有明显好转。但是到最后一点还是恢复的超级慢。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全神贯注,用尽吃奶的利器握紧!

网友:
应该是开启转动起来以后再进行扩孔,你电钻先放孔里才开动就非常容易卡住了。墙上扩孔和金工扩孔都是同样原理,先旋转再进入。

网友B:
17年水钻打孔,干打进给过快,卡住了,直接甩起来打到手上,结果电源线缠开关上了,刚想拿,又转起来,线扫到脸上了,要是当时钻甩头上,估计就废了。

网友:
原来扩孔这么危险,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年水钻打孔,干打进给过快,卡住了,直接甩起来打到手上,结果电源线缠开关上了,刚想拿,又转起来,线扫 ...

水钻不都有离合器吗?

网友:
你这电锤没有保护吗? 好像两百多元的东成 一般都有保护,打不动就会停

网友:
最近刚经历过,的确是太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