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搞坏的是一个落地软扇叶的风扇

楼主(2021-07-07):
因为不懂得这风扇的原理,把电源线移到一个弹簧里面,结果电源线被缠绕至短路打火断开。求各位师傅解说一下这个风扇的原理

网友:
电路板也来一张看看。

网友:
看起来感觉像个微风吊扇

网友:
懒得打字,看视频吧,弹簧是可以单向转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V411s77G

网友:
就一个同步电机,通电的时候方向随机,那个弹簧就的为了反转而设计的。

网友:
以前所谓的蚊帐里的吊扇就这东西吧,很小。使用的是同步电机,还是有点特色的。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这种风扇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时候空调还没有普及。床头挂一个,开一个晚上不会感冒!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6/0511/42641822.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