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AU6989-GTD 8CE跳线示意图

楼主(2021-07-07):
AU6989-GTD BGA152 8CE跳线。当时买了板子问卖家跳线,结果给个奇怪的跳线方式。之后花点时间跑了遍CE的跳线,画个简单示意图。粗线铜箔、细线跳线电阻。除了单帖8CE的闪存,其他跳线模式都用镁光20nm闪存测过。字写得不咋地,原稿丢失,还好留了手机照片存档。欢迎各位测试。

网友:
先点赞,但是没理解图片

网友:
这板子买过,感觉兼容性不咋行啊

网友:
百分之50的人表示没看懂,已经脑残
看懂了之后,百分之40的人已经脑瘫了,
剩下的百分之10的人,表示能看懂,但是让我跑线,还不如去跳楼,
事实说明,为何淘宝上都没有卖家没有说明跳线图,因为想搞出跳线图的卖家已经跳楼了
最后说明一下,朱老板也跳楼了,但是运气好,软着路了

网友A:
现在这个帖子图片的第一张,这种跳线双贴1CE是可以的,我已经贴了好几个

楼主:
读CE先正面后反面,保证CE顺序读取。4个R/B,8个CE。正面单帖1CE不用理会跳线,单帖2/4/8CE需要拆掉原板所有跳线(即留空),跳线是为双贴准备的。反面只有4个CE,而且反面CE2=正面CE6,反面CE3=正面CE7。这两组固定,不参与跳线。所以双贴只有有3组跳线。双贴1CE是原板就有的,把正面CE1跳到反面CE0。双2CE把正面CE2跳到反面CE0,正面CE3跳到反面CE1。双4CE把正面CE4跳到反面CE0,正面CE5跳到反面CE1,正面CE6和反面CE2直连无跳线,正面CE7和反面CE3直连无跳线。CE跳线和3267双贴板原理相同,测完线路就知道跳线顺序,R/B跳线才是烧脑的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帖子图片的第一张,这种跳线双贴1CE是可以的,我已经贴了好几个

这个板子就适合单帖1CE和双贴1CE。

网友B:
这板子能不能找个证明的图片。因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能不能找个证明的图片。因为没有

万用表点对点测的,只记录了点位代码。你只要证明我写的点位代码对错即可。

网友A:
铜箔相连是什么意思?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点对点测的,只记录了点位代码。你只要证明我写的点位代码对错即可。 ...

这个板子正面的图片能不能帮忙照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点对点测的,只记录了点位代码。你只要证明我写的点位代码对错即可。 ...

上面的文字打错了,抱歉,正面两个字打成了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相连是什么意思?没搞明白

黑色圆点代表焊盘,用黑色粗线连接两个圆点代表之间有铜箔直连,细线代表跳线电阻。有跳线电阻的那面是正面,主控面是反面。

楼主:
跳线多了很麻烦。真比不过903好用。没跳线也能搞定8CE的多种组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跳线多了很麻烦。真比不过903好用。没跳线也能搞定8CE的多种组合。

本来就难开,稳定性还差,如果还有复杂的跳线逻辑还做不到,就可以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难开,稳定性还差,如果还有复杂的跳线逻辑还做不到,就可以扔垃圾桶了 ...

别怪安国不稳定。拿好闪存给安国用也是稳稳妥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怪安国不稳定。拿好闪存给安国用也是稳稳妥妥的。

我说的是银灿
我开不好安国,低格后跑圈还是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银灿
我开不好安国,低格后跑圈还是有坏块

银灿比安国稳定,但板子问题不好说。前几天拆机3267板子问题也会出现在银灿板子上。超频版开卡软件真的不稳定。原厂适配的开卡软件是慢点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圆点代表焊盘,用黑色粗线连接两个圆点代表之间有铜箔直连,细线代表跳线电阻。有跳线电阻的那面是 ...

这下明白了,安国的这个跳线确实反人类,设计师真是偷懒到家了,这货真是慢扫低格处理垃圾片用了,
  不过安国有个好处,就是老主板刷BIOS的时候确实兼容性非常的好,新主板支持也没有问题,所以贴了几个双贴8GE,单个U盘16G用一用,
  就是不知道这货和3257比起来,有什么区别,过段时间买几个3257用用,听说6989和3257的速度都是一样,2CE就满速了,我还以为2.0的写入速度能达到40M,结果双贴好多1CE的颗粒6989才不到10M,总共2CE才不到10M,太慢了。东芝颗粒土狗颗粒好像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