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净水器还是买电动RO膜的,买不带电的净水器很多都是玩玩的(多图)

楼主(2021-07-07):
     昨天在淘宝买了个6元的TDS测试笔,拿回家测试下,直接开自来水测试是172,测试净水器出水口测试165,测试浴缸水168这样,居然差不多的,难怪烧水有水垢,我已经装有阻垢滤芯还是这样,我真是怀疑这个测试笔有问题,为了证明下,开了一瓶没有开封过的纯净水,一测试是26,证明显示还是正确的,看来想水干净还得用电动泵RO膜,本来想去淘宝买的,一搜索DIY那种也不便宜,也要5百块这样,还是外露式的很难看,又不专业,后来直接到京东搜索,最后选定志高的,736元不用储水桶的。

网友:
我家的RO直饮机,用4年了,RO没换过,水质测出来8.

当初想盲换滤芯的,后来想想测试笔便宜,买个试试,果然不用换。

其他前后置滤芯一年多换一次。

网友:
水中有很多非导电的元素,不能单独以一项数值为准

网友A:
TDS值并不完全代表水质的好坏。我所在的小区饮用水已经被天天一泉占领了,天天一泉水自助取水单价4元一桶,一桶7.5升。家里长期以来就是喝的这个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值并不完全代表水质的好坏。我所在的小区饮用水已经被天天一泉占领了,天天一泉水自助取水单价4元一桶, ...

现在好点的净水器,都是RO膜过滤的,你这样喝法还不如自己买一个放在家里用,几百块也不贵。

网友B:
ro膜也有不带电的, 我自己用的就是, 关键是看有没有ro膜而不是是否带电, 关注点错了

网友:
通用滤芯才是重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o膜也有不带电的, 我自己用的就是, 关键是看有没有ro膜而不是是否带电, 关注点错了 ...

RO膜净水机可能不需要有泵,但有泵的一定是RO膜的,用是否“电动”来区分净水机并非悖论,毕竟绝大多数商品RO膜净水机都是带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点的净水器,都是RO膜过滤的,你这样喝法还不如自己买一个放在家里用,几百块也不贵。 ...

自己组装净水机很多时候并非为了便宜,一来是兴趣所致或满足强烈的动手欲望更主要的是为了后期耗材便宜,无论大小品牌的净水机使用通用滤芯的并不多,而非通用的配件就要贵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D:
喝水只是感觉干净不干净,脏水不是生病唯一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S值并不完全代表水质的好坏。我所在的小区饮用水已经被天天一泉占领了,天天一泉水自助取水单价4元一桶, ...

0537  小区里面天天一泉 2元一桶,这边还有几个回迁小区 1元一桶。

楼主:
不带电的RO膜水压不高水很难渗透过去,你总不能为了接一杯水等一个小时吧。还是有电的方便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喝水只是感觉干净不干净,脏水不是生病唯一的原因

其他都没什么,就怕自来水里的重金属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S值并不完全代表水质的好坏。我所在的小区饮用水已经被天天一泉占领了,天天一泉水自助取水单价4元一桶, ...

对的,tds只是一个指标。好的矿泉水tds也不低。
问题是除了tds好检测,日常生活中其他指标不好测。
所以tds和ro净化都不是最好的检测、处理方式。
但这是最具性价比的方式。

网友:
本来打算自己DIY RO膜的,淘宝查了下,自购也要7.800左右, 索性买了 套餐7,

楼主:
原来的净水器不想浪费的话,可以做进水前级的。

网友:
云米400G的RO净水器,京东6.1最便宜300,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你本来的机器就缺一个膜,或者有膜坏了,你打算买的新机器里面也是这些东西,自己搜索净水机DIY自己买配件组装就行,没必要买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膜净水机可能不需要有泵,但有泵的一定是RO膜的,用是否“电动”来区分净水机并非悖论,毕竟绝大多数商 ...

你真的见得太少了.

网友:
实际上,你对TDS的理解陷入了一个误区,并不是说mg/L越小越好,检测手段也是错误做法。

先说说检测手段,水货宝那些检测笔都是采用比色法采样,但只是测出一个瞬间值,并非加权平均值,有些高级一些的检测笔使用了芯片进行了均平方根计算,误差值一般小于20%。
-----------正确做法应该将检测笔探头放在出口水下落处静置10分钟,如机器不带统计模型,就得自己进行记录,再计算加权平均值。

再说说TDS值的意义,正确来说TDS这指标是被水货宝商家炒作起来的,但现实的问题是TDS值越小,矿化度越低,那么原水矿物质越少,那么造成人体需要吸收微量元素及矿物质几乎为零,水质接近于蒸留水。
-----------国家出台《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规定是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水或水源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具有一定矿化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本文件规定,可供直接饮用的水。限值为溶解性总固体(50~300 mg/L)、总硬度(25~200 mg/L)和总有机碳TOC(≤1.0 m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