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1代笔记本i3 1115G4 安装系统的那些事

楼主(2021-07-07):
配置不高,自带家庭版和全家桶让电脑很慢,所以专业版 或者LTSB2015 servers 2012 不过硬盘模式更改了才能安装安装好后 又没有显卡驱动 悲剧。怎么办?  求大神指点

箭头1   不能识别硬盘  箭头2  可以装2015 ltsb  服务器系统 企业版都可以安装  不过不能装显卡驱动

箭头3   可以安见家庭版 可以安装专业版 不能装企业版  不然就蓝屏

设置不对 直接报废。

网友A:
11代显卡驱动只支持win10-1903以上的版本吧

网友:
LTSC 值得一试
我的电脑全部装了这个系统

网友:
官网有驱动 下载后放到u盘里,安装系统时选择就行了。

网友:
去爱纯净系统下载,全部是纯净系统,集成驱动

网友:
这里下载系统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这个是装机猿制作安装U盘方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8078048/
至于激活码,某宝就行了!弄个支持重装的码,填上后登录微软账户即可继承激活,以后重新安装系统配置不变登录微软账户即可激活!
笔记本原机带365office的重装系统前最好登录微软账户即可继承office激活在账户下!重装后安装office即可激活!账户继承后不分家庭版还是专业版都可激活office!最新版win10安装好后界面等待2小时即可安装完驱动全自动。如果感觉不方便可以去笔记本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联想可以下载联想电脑管家里面就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代显卡驱动只支持win10-1903以上的版本吧

硬盘模式设置问题导致不能安装

网友B:
选1是禁用肯定不行,选2或者3需要安装RST以后才识别硬盘,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加载额外驱动,驱动从主板或者电脑制造商的网站去下载
最好选择Win10 21H2或者server2019或者2019LTSC版,装win11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模式设置问题导致不能安装

我的方法装好后就是最新版的系统!我6月29号重装的系统版本21H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1是禁用肯定不行,选2或者3需要安装RST以后才识别硬盘,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加载额外驱动,驱动从主板或者电 ...

选2或者3需要安装RST以后才识别硬盘

2还是3 进PE都可以识别硬盘的, 恢复镜像文件后  再次开机蓝屏,

2   可以装服务器系统和企业版   3 装家庭版和专业版都可以,不需要在win PE下单独加载任何主板驱动

疑惑的是系统不含硬盘模式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2或者3需要安装RST以后才识别硬盘

新出的PE可能集成了驱动,你的win10安装映像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PE可能集成了驱动,你的win10安装映像太老了吧

it 天空  pe是专业版

网友C:
11代CPU怎么能少了win11: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代CPU怎么能少了win11

自然支持那个什么t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