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索尼笔记本硬盘3.3伏供电如何解决

楼主(2021-07-07):
12或者5如何转到3.3 直接去掉缺口 接5 会烧掉吗
有没有转接头 ?某宝没搜到

网友:
3.3V上固态盘啊,ngff固态好多3.3V供电的

网友:
有卖转接头的啊

网友:
拼多多多得是  你这个是1.8寸固态 你搜索 2.5寸转1.8  就出来了

网友A:
某鱼直接买个二手的坏硬盘,拆接口换上,价格应该20以内吧,不过这接口不好拆,先用钳子把接口剪了,再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直接买个二手的坏硬盘,拆接口换上,价格应该20以内吧,不过这接口不好拆,先用钳子把接口剪了,再换上 ...

咸鱼买 2.5的坏固态硬盘或者机械硬盘拆接口 接到这个硬盘上? 求详细点,小白

网友A:
很简单,网上去买个cpu除胶刀,就是那种很软的那种刀片,给每个引脚用烙铁加点锡,待锡充分熔化后刀片把引脚与焊盘分离,或者干脆把引脚翘起也可以,不过不推荐这样,还有就是烙铁得用恒温烙铁350度到400度之间,这个是引脚多的方法,引脚少的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网上去买个cpu除胶刀,就是那种很软的那种刀片,给每个引脚用烙铁加点锡,待锡充分熔化后刀片把引 ...

多谢意见  不知道哪个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意见  不知道哪个引脚

全部引脚都要拆呀,你不是要换接口吗?拆pcb边的引脚呀,我觉得有点鸡同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