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2寸电视32L05HR,经常屏幕不亮,一直要拍拍才亮,昨天彻底不亮了

楼主(2021-07-07):
肯定是哪里接触不良了呀,很简单的问题,检查发现是脱焊了。  这种很容易维修解决的,复杂的也不会修啊。    不过就是复杂的,大不了换主板就行了,网上才三四十块钱一块,也很方便,直接换更方便。为什么会脱焊呢?是家里太干了吗?这个地方平时也没人会动呀?

↑ 型号

↑电源板和主板

↑电源板

↑主板

↑电源板背面

↑就是这个地方背面脱焊了,是因为家里太干了吗?

↑脱焊

↑怕其它地方也脱焊,就整个都加焊了一遍。

网友:
这类脱焊一般是冷热不均匀造成的热胀冷缩啊,很正常

网友A:
过波峰焊速度太快
波峰焊后PCB板或元件振动
冷却速度太快
波峰焊焊锡炉的锡液助焊剂比例不对,局部结晶,和烙铁头上的焊锡氧化了再焊接出现皱皮的情况类似,但比较轻微,内部应力一直存在

网友:
我家的32寸长虹背光不亮了,也不知道咋修,声音图像正常,网上买了套LED的灯管,昨天换上去能用了

网友:
lcd背光的如果损坏,修复时直接更换led的,减少功耗,节约用电,只是要注意led灯条的选择,不然会出现背光不匀的问题

网友B:
维修家电的我们都失业了,普通用户都可以自己维修了

网友C:
我认为全世界的人修东西都是从一巴掌开始的。如果不行,就再来一巴掌

网友D:
这电视也出现了看着看着就黑屏了,有声音,正不知怎么办,学习了,到时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家电的我们都失业了,普通用户都可以自己维修了

哈哈,也只是普通的维修。大多数人还是不会去搞这些的,不用担心。不过现在网上买个新的主板也才三四十元,维修家电生意不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全世界的人修东西都是从一巴掌开始的。如果不行,就再来一巴掌 ...

拍巴掌了一两年了,这不,再拍也不行了,才拆开修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波峰焊速度太快
波峰焊后PCB板或元件振动
冷却速度太快

是的,专业。助焊剂少的话不行,容易裂开。

网友:
创维的质量真的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视也出现了看着看着就黑屏了,有声音,正不知怎么办,学习了,到时拆开看看, ...

昨晚刚换过一个创维55寸电视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视也出现了看着看着就黑屏了,有声音,正不知怎么办,学习了,到时拆开看看, ...

可能故障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家电的我们都失业了,普通用户都可以自己维修了

那不一定,大把人连家里的照明灯坏了,也不会换的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