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另类方法做个漂亮的3.5插头护套

楼主(2021-07-07):
要做条3.5的线,找了个裸头和一根稍厚的塑料管
一般塑料管都是热熔型的,内径比3.5大一点即可

点上蜡烛,一边旋转加热塑料管,一边稍稍拉伸
做成这个样子

冷却硬化后,在拉伸处截断,护套就OK了
套上3.5插头,还不错吧

穿线、焊接、打热熔胶、固定插头
一条线就做好了

方法简单、快捷,效果看着也还不错吧
用这种玻璃加工方法,来拉细塑料管、折弯等等,用起来也很合适

网友A:
论坛里有人用电容壳子做插头外壳,看着也不错

网友B:
看起来不错,你是不考滤一下用704加固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你是不考滤一下用704加固一下啊~~~

704是好东西,便宜够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很好的方法,我的方法是插头裹上热熔胶,趁热加热缩管并打火机,成型后削去挤出来的余胶,但是没有你的漂亮。

网友:
这个啥塑料管子?不好找啊。

网友:
做的不错,我以前用耳塞插头的护套做过
有些耳塞买来时插头上会带一个塑料护套,以前就用这做过一个,样式不错而且很小巧,缺点就是护套透明的不好看

网友:
这个用塑料管做的护套真的很漂亮,和成品效果一样。

网友:
这一拉。。。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我都是用热缩套管做的,没有这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人用电容壳子做插头外壳,看着也不错

用电容壳子,尾部收口不好搞

网友:
收口出线的地方在线上套一节热缩管,减少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你是不考滤一下用704加固一下啊~~~

704软了,直接用热熔胶填充的

网友:
人肉3D成型哈哈哈哈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有才!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很好的方法,我的方法是插头裹上热熔胶,趁热加热缩管并打火机,成型后削去挤出来的余胶,但是没有 ...

用热缩管始终都不平整,外观是要差点

网友:
另一头包邮送我?

网友:
想起一个辞“拉丁”

网友:
酸奶管+紫外线固化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