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电动车遥控天线是哪个

楼主(2021-07-07):
我把门禁的线圈装到遥控器里了,但遥控信号变得不好了 我想问天线是哪个,想焊接根铜丝引出来

网友A:
C2到L1线路。门禁贴换个位置看看。

网友:
因为频率高,一圈就够了,印制板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到L1线路。门禁贴换个位置看看。

没地方换了 门禁圈是靠芯片的这面

楼主:
感谢!装在里面对IC门禁不不会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