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维修贴片原件,是用手持式带灯放大镜,还是头戴式的?我已有台式的

楼主(2021-07-07):
我已经有一台台式的电子放大镜,可以接入到手机,或者电脑中,看放大的图像,不过成像一般,才一百多元。

现在想入手带灯放大镜,大伙有推荐的吗?
1.手持式带灯放大镜
2.眼镜式带灯放大镜

网友:
不用手的肯定方便一点,可以解放双手LOL

网友:
显微镜  很好用  电子我也有  不用

网友:
体视显微镜,你值得拥有

网友:
等于有人问,买针表还是买数字表一样,都拥有就最方便,我平时看贴片用手持,凭感觉焊接,焊完用手持放大镜检查,头戴式也有,没办法有次要用针挑出手上的刺,也有台式放大镜,焊台那种,很少用

网友:
体视显微镜的路过

网友:
只要是可以直接看的,上裸眼,谁叫咱是近视眼呢

网友:
我用个显示器万向支架, 把放大镜, 电子放大镜, 补光灯全装上去, 平时摆旁边不碍事, 在用的时候摇到中间, 非常好用

网友:
一般玩玩不用也行,那些超高密度咪咪小的也搞不了

网友:
体视镜确实好

网友A:
这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怎么样

这太大了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