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的两种放电有何不同?

楼主(2021-07-07):
我坚信数码之家有很多高人,懂得很多,我受益匪浅
如图,这种镍氢×6电池组,在机器人上充电到满,机器运行几分钟,就红灯滴滴滴低压报警了

我把电池从机器人上拆下来,用鳄鱼夹方式,用下面这款,号称地表最强充电器,容量测试功能,自动每只电池来个充放电循环,测得每只容量都超过电池的标称容量

把电池组放回机器人,续航一下就爆增了

请问前辈老师,都是放电,难道BT3100充电器,放电又有什么特殊,是不放也得放,哪种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放电一次就好了?
那就是记忆效应在作怪了

网友B:
机器人的检测方式不准,镍氢一般不怕过度放电,建议不要管机器人的电量显示,玩到感觉动力不足就是没电

网友C:
机器人是大电流放电 ,瞬间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D:
机器人的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池不均衡,有的电压高有的电压低,充电以电压最高的那节电池为准,放电以电压最低的那节电池为准,你这样每节都充放下等于手动均衡了下

网友F:
BT3100的测试容量偏高10%

网友G:
个别电池老化了,循环充放电后激活,恢复了部分容量。
以前的模型用的专业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好多默认就是循环充放3次。
有些镍镉充电器会在充电过程中加入放电,比如充电3个脉冲,放电1个脉冲。镍氢的也有,间隔会更长,用镍镉的这种模式充镍氢会坏的。

网友H:
电池不太好了吧,内阻大吗?和原来机器充电电路不匹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放电一次就好了?
那就是记忆效应在作怪了

老师好
我就充电器上
容量测试功能,就一个充放电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的检测方式不准,镍氢一般不怕过度放电,建议不要管机器人的电量显示,玩到感觉动力不足就是没电 ...

报警不久,机器人就动弹不得了
楼上分析,记忆效应作怪
我不明白的是在使用中的放电放不出来
为什么到充电器上,就能放电,我问的核心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是大电流放电 ,瞬间把电压拉低了

也很难说,说放电大
我充电器设定的700毫安电流放电
然后,一直稳定放电到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的充电电路有问题

没有问题

理由是我在充电器
一节一节做完充放电的电池组
装回机器人,机器人继续充电
我给充电器安装了电功率计,发现全功率充电
末了功率降至2瓦,判断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很难说,说放电大
我充电器设定的700毫安电流放电
然后,一直稳定放电到终止 ...

机器人里的电机启动的时候 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设备检测到一次电压低了 就一直告警 ,虽然告警了 电机启动起来了 工作还是能正常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池不均衡,有的电压高有的电压低,充电以电压最高的那节电池为准,放电以电压最低的那节电 ...

我认为老师你的回复
非常符合实际,能解释观察到的情况
机器人红灯报警也不是误报,不均衡造成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BT3100的测试容量偏高10%

感谢您提供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别电池老化了,循环充放电后激活,恢复了部分容量。
以前的模型用的专业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好多默认就 ...

BT3100也有你的三循环的功能
3100上叫refresh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不太好了吧,内阻大吗?和原来机器充电电路不匹配了吧

内阻大了,无论多少次refresh也不会减少
所以,表现与内阻无关
我好奇的同样是放电
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I:
估计其中有一节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其中有一节电池不行了,

有也是,假性不行
充电器放一次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