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下, 有会3D打印的吗? 建模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1-07-07):
求助下, 有会3D打印的吗? 建模用什么软件,
要做一个小玩意,用到3D打印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设计这东西. 网上没查到 也没做过,
有做过的 或有从事这方面的,能讲下吗,?谢谢

网友:
我用UG画啊,8年结构工程师

网友A:
一般的3D设计软件都行,例如犀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3D设计软件都行,例如犀牛。

CAD 行吗, ?

网友:
我用proe,这个参数修改比较方便,适合做零件类的,试过其他的软件,没有pore好用。当然如果是人物建模那还是换别的吧,比如3dsmax,或者zbru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3D设计软件都行,例如犀牛。

可以,不过没那么方便。其实百度就有答案

网友:
这个不是根据设备来的么???

网友:
主流的有solidworks和Rhinoceros,solidworks难上手些,Rhinoceros容易学一个星期就能学会最基础的,但它是非参数化的3D建模软件,缺点也比较明显,如果要修改模型上某一处的尺寸,不像solidworks那种只要修改草图那个地方的尺寸就可以了,后续操作结果也都会关联上。

网友:
犀牛上手比较容易些

网友:
要打印一个什物件,简单的话我可以帮你画,我用SW

网友:
我稍微学习了下SW,感觉很好很强大,基本应用不难。

网友:
如果想入门快点的话 推荐solidworks 版本不要太高12年sp5的就行,后续的更新占用资源大功能也用不上,和cero一样 属于最简单的3d软件了,

网友:
我用的sketchup,不需要什么基础,容易上手

网友:
个人用的是3dmax和3done
3done适合新手弄点简单零件。

网友:
123d也可以的吧,然后切片,打印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手机版 建模号 试试 方便快捷易上手

网友:
要是喜欢编程的方式,使用 openscad 也不错,使用语句控制

网友:
CAD 做3D不方便,主流是UG和SOLIDWORK

网友:
随便找个学就好了,我就学了个Rhinoceros,平时画画东西够用了

网友:
看你用来做什么,3d打印的话可以考虑123d,简单易上手,随便一个老电脑都能跑。SW的话电脑配置低了直接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