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护一下常用的一只XML-T6手电,接触不良可以这样操作~!

楼主(2021-07-07):
这个手电服役几年了,拿到的时候对散热部分做了加强

————————在老站找到了老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1762 14年5月份买的,一晃7年过去了。。。

当时用的两枚老的五毛铜质硬币打磨光滑了 晒到灯珠板后面,再灌入导热硅胶。这样热量很快发散开来,好处是冬天开一会儿可以当暖手宝用了。o(* ̄︶ ̄*)o

其实这货一直有个毛病,就是经常使用过程中接触不好,灯光有时会闪一下,影响体验得很
而且最近几次有时会还会直接不亮,需要像电视里面那样 晃荡几下才行

于是拆开,在隔壁论坛的严重估计就是个渣渣,但本着能用就行的原则的话,这货还是能胜任的

筒子全是铝合金的,透镜树脂的,后面接触看着向铜柱的我怀疑也只是铝合金的罢了。

后盖加开关按钮 内部这里吸铁石会吸

实际上是里面钢的弹簧会吸住

前面树脂的盖子,有防水圈

用这种外翻的卡簧钳,拆这样旋转的结构的利器
当然这个卡簧钳还可以拿来开盖,比如以前火了一段时间的苹果方块电源,用这个开 破损会更小

后盖打开以后

这外壳,内圈护垫,内圈铝合金固定的 一个自锁开关,一个接触的帽子

帽子 磁铁不吸

是铜的还是铝的未知 以前有我粘的锡,但记不得上没上助焊剂了

开关带自锁

开关 松开

这个一瓶不碰倒的话,diy偶尔用用可以用一辈子

导电路径都黏上锡

弹簧也来,这个就必须要强力助焊剂了

灯头弹簧也来

帽子上再加点

灯头部分 t6灯珠

这两个胶圈是阻尼的来源

灯头部分还是得用卡簧钳开

以前买来是空心仓 我一横心放了两枚铜的五毛进去 再灌入导热硅胶

过程中后面的开关还脱开了 原来只是卡住的

上焊锡固定下

好了。该完毕后晃悠几下,灯光不闪动了。扔桌上,继续服役。

楼主:
为啥没人呢

网友A:
这种T6根本不是正经T6所以没人看也是有情可原

网友:
我来抢沙发了,很不错的小手电了。

网友B:
哈哈,这种开关内部可能有点氧化哦

网友C:
买了好多手电筒,时间长了都他妈的一个毛病,尾部开关接触不良,反而是买的很便宜的一个自行车手电筒因为是软开关,从来没有过接触不良的现象,也终于明白自行车手电筒为什么要坚持采用这种软开关了,这家伙是绑在自行车上用的,自行车骑行过程中震动很大,如果尾部开关接触不良会忽明忽暗的。
再后来就对尾部硬开关的这种手电筒无爱了,现在眼馋的都是软开关的手电筒,只不过目前还没有买。

网友:
几年前我的手电,尽量想办法改成6引脚,边长8点5毫米按动自锁开关,优点可以正向反向自己选择,双路触点耐用些,按动声音小,缺点比反向开关偏长,小直等紧凑手电不适合改。

网友D:
那个铜柱表面上锡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T6根本不是正经T6所以没人看也是有情可原

想要是有低压关断保护就行了。亮度没啥高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种开关内部可能有点氧化哦

就是氧化加松动 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好多手电筒,时间长了都他妈的一个毛病,尾部开关接触不良,反而是买的很便宜的一个自行车手电筒因为是 ...

确实手电筒 平时家里床底下柜子里找个东西用的次数最多了
有时候一个螺丝崩掉地上了,这货就派上用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铜柱表面上锡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那个应该只是铝的,加焊锡呈椭圆 不然太平了接触不好

网友E:
话说这锡 久了会氧化 。过不多久又要晃一晃才能用呢

网友F:
T6灯珠发热可不低啊

网友G:
塑料瓶里是啥 助焊剂?

网友:
能上锡的地方 都上锡  这下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锡 久了会氧化 。过不多久又要晃一晃才能用呢

折腾的奥义就在于一个个反转覆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塑料瓶里是啥 助焊剂?

氯化锌!

盐酸+电池皮

网友:
其实都是开关挂了!电流大,开关还是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F:
T6灯珠发热可不低啊

兼做暖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