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伊诺(eno)EM-688多功能节拍器 更换按键

楼主(2021-07-07):
同事家的小孩练古筝 ,一个节拍器 按键不灵了 ,他自己拆开 用螺丝刀捅的将就 ,最后彻底不行了 拿来了 ,己是拆散的状态 。
先上个网上的图

这是同事的,看来经常用

底部有防滑

三面情况

开机后

内部

元件有358  充电芯片

下面这些没查

屏的接线

电源接口

喇叭接口

双色背光接口

分开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背面元件

牛shi

买来的按键

红圈内坏了,蓝圈内的好的

换好

测试正常

开机自检时蓝色背光

充电电流260mA左右

交作业去
谢谢观赏 !!

网友:
背光还俩色儿~

网友:
额。。。。。。。。。。。。。。。。。竟然还有屏幕

网友:
那么养眼的电路板,不能不大力支持一下了。

网友A:
这东西咋用,作用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咋用,作用是啥啊

哦 简单的说就是演奏的时候 打节奏用的

网友:
不学琴,没见这个呢
板子还挺复杂,带电的开关就是容易被湿气腐蚀

网友:
机械的不好吗

网友:
没想到里面肉还挺多的!

网友B: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三串锂电保护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三串锂电保护板  。。。。。。

哦 温总的眼神儿要练一练了

网友C: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comeon,baby: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comeon,baby

宝宝不练了:动一次就打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