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长江 固件SBFMP1.4.bin(用於DLMC刷机用)

楼主(2021-07-07):
如题:
PS3111 长江 固件SBFMP1.4.bin(SSD故障,用於DLMC刷机用)

网友A:
这个不是DLMC的

只是普通的FW,如果SSD正常,可以用FW打包工具来更新并初始化。DLMC是不抹除数据的,初始化是需要抹除数据的,所以初始化不能在目标上运行系统,只能在Windows to go或者从盘模式下操作。DLMC可以直接在目标SSD上操作

这个也可以拿SSDMPTOOL来开卡,但是需要修改一些东西才可以(官方治具软件不需要修改,网上流行的工具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DLMC的

只是普通的FW,如果SSD正常,可以用FW打包工具来更新并初始化。DLMC是不抹除数据的,初始 ...

多謝你補充說明
1。我沒說是dlmc,本來就是固件
2。固件要合dlmc來用
3. dlmc有帶initial或是preformat

我可能說的比較少

网友(2021-10-09):
感谢分享,正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