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FLUKE101万用表

楼主(2021-07-07):
拆FLUKE101万用表,精减太多

楼主:
电池触点被漏液蚀变色了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是低端表,但依然流淌着葫芦壳的高贵血统。。。。。

网友A:
我的万能表也因为漏液被腐蚀了,不过还好清理下能用

网友:
臭油块必须好评~

网友:
也不能说精简,只是定位不同;能买这个表的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功能少毕竟也便宜啊。

网友B:
毕竟是葫芦壳,牛屎很圆。只是上面还有一枚指纹

网友:
教学表,维修培训学校基本看到都是这个表,

网友:
功能少,又是牛屎片,的确只能是勉强能用的质量了。

网友C:
做工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牛屎 又光又亮
精简不精简的功能正常 精度高 就可以了 ,现在都是高度集成了 ,所以看内部的元件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是葫芦壳,牛屎很圆。只是上面还有一枚指纹

眼睛好历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万能表也因为漏液被腐蚀了,不过还好清理下能用

直接拆光水里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牛屎 又光又亮
精简不精简的功能正常 精度高 就可以了 ,现在都是高度集成 ...

小巧,放口袋里舒服

网友D:
转盘触点到底能不能涂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盘触点到底能不能涂神油

应该涂上凡士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涂上凡士林

为什么要涂凡士林

网友:
福禄克的牛屎果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