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事剃须刀坏了!拿来修!拆了看看吧!

楼主(2021-07-07):
同事的剃须刀坏了!拿来让帮忙看看!飞利浦牌子的!不知真假!说两百多买的!现在充电没反应!按开关指示灯闪八下后关闭!拆开看看!零件太小了!真废眼睛!看电路板做工还可以!表面上看不到烧坏的痕迹!

网友A:
200多真心买贵了,小米有品2500毫安电池更加香了。

网友:
而且人家还是TYPE-C高速充电接口,160元左右就拿下了。

网友:
我的剃须刀是剃须和电推子两个头两用的才28

网友B:
飞利浦主要是刀头好,用了20年还照样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主要是刀头好,用了20年还照样锋利

也不一定,现在的质量没有以前的好了

网友:
200多不算离谱的,一千多两千多的才叫智商税。

网友:
看风格像真的飞利浦 应该是没电了 检查下充电器是不是正常 15v的直流输出

网友C:
给电池傻充冲一下 ,如果能正常工作的 说明充电部分有问题 或者适配器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主要是刀头好,用了20年还照样锋利

我的飞科用了十几年了,目前还很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多真心买贵了,小米有品2500毫安电池更加香了。

我地摊上买了一个,才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电池傻充冲一下 ,如果能正常工作的 说明充电部分有问题 或者适配器坏掉了  ...

已经给电池傻充过!还是一样!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锂电池供电的,价格不低。表面上看不到烧坏的痕迹,建议先测一下充电器空载电压,再测一下锂电池电压。

网友E:
冲完电池后还是要用充电器充一下,和松下的一样不然还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完电池后还是要用充电器充一下,和松下的一样不然还是不工作,

试过了!一样没反应!

网友:
电路板和飞利浦好像,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科用了十几年了,目前还很锋利

这个厉害。国产的才用了一年多,还刚刚的。刀片拆下来看,非常的锋利。应该是越用越锋利的。飞利浦的有20年了,换过两次电池,还能用。老式飞利浦的转速快,充满电用的次数少,双层刀片稍微好一点点。国产的看起来精光锃亮,更吸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