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的溜的笔记本电源接引出线~为啥被剪了线呢?

楼主(2021-07-07):
剪去输出线的小适配器,撬开接了根线还挺好用,咋就被剪线了呢?

网友A:
最后一图,那个是药瓶吗?

网友:
爱铜如命,剪线要铜丝不要电源。

网友:
这些玩意都是一大车一堆。要是不剪线,谁能理得顺。还有不排除部分厂家处理故意破坏。键鼠,耳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网友B:
你去废品站就知道为什么剪线了,只要带线的电器设备都躲不开被剪线的命运,电路板不值钱还是铜线比较有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去废品站就知道为什么剪线了,只要带线的电器设备都躲不开被剪线的命运,电路板不值钱还是铜线比较有价值 ...

铜线今天废品店回收18一斤,纯铜丝32一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今天废品店回收18一斤,纯铜丝32一斤。

十分的确认,线里面不一定是铜丝,见识过铁丝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那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据说是当洋垃圾运过来的,为了表明是真垃圾所以不是被剪就是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今天废品店回收18一斤,纯铜丝32一斤。

好铜线目前价格30元往上

网友:
废品站一统一风格,剪 线,只要带线的就剪,连个手机充电线都剪

网友:
这种剪线电源废品站都当垃圾扔一边了,还是剪线的铜线比较值钱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去废品站就知道为什么剪线了,只要带线的电器设备都躲不开被剪线的命运,电路板不值钱还是铜线比较有价值 ...

我20收了台剪线平推打印机,300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0收了台剪线平推打印机,300卖出

变废为宝,利润翻番,拼眼力赚钱。
我这废品站没什么好货,这两年就是去捡小几百个路由器、一百多个各种运营商盒子,百十张TF卡(大32G/小的512M不等),拆了不到50台电脑U/内存/硬盘,都是价值不高的东西。

网友:
线剪下来差不多可以卖2元,变压器砸开也就一点铝和塑料不值1块,砸开分类后卖的钱不够人工,直接剪线来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那个是药瓶吗?

嘿嘿,换上的线太短,用个带插座的线来延长,随手一个小瓶子当做插座的保护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