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台西安金石电器公司DJC-2K24车载750V转27.5V的电源盒,2千瓦,80A输出电流

楼主(2021-07-07):
如题,据说是电动公交车载空调用的,客户让检修一下,店里也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只是拆开简单测了测。里面有4块板子,也未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只好放弃,还是高手上吧。

网友:
交给楼下吧,恕我无能

网友:
接着传递给楼下

网友:
用表检查一下有无明显短路,在检查一下有无脱焊,重点检查一下发热量大的部分的电解电容容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