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浪涌保护器SHRMW RMU1-D20,里面就一个压敏电阻

楼主(2021-07-07):
纯好奇,没打算用,因为需要的设备已经配了防浪涌插座了
所以到手直接先拆,原来就是右边那样,这是装好了的

上面的铜线还好说,下面的直接就

里面封装的挺严实

就这个东西

不知道这东西到底能不能防雷

网友:
怎么看着压敏这么小呢,看别人拆的好大个,至少25D681

网友:
只有一个这个那么指示窗怎么起作用的呢

网友A:
原理上没毛病,过压压敏变直通,L/N/GND短路,前端空开漏保跳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没毛病,过压压敏变直通,L/N/GND短路,前端空开漏保跳闸

会自恢复吗?过压之后是不是就一次性要更换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自恢复吗?过压之后是不是就一次性要更换了啊?

这种原理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理一次性的

哦,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4-10-10):
真鸡贼,就一个压敏,骗钱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