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0迈汽车轮胎充气泵拆解(70mai Midrive TP01)

楼主(2021-07-07):
买车时候一起买的其充泵开始充气按钮不是很好用有时能用有时不行,平时也用的不多最近才注意到结果过保了。。。。开拆,底部是金属的板边上都是固定的不可能无损拆解

网友:
感谢分享。这是真拆啊这!

网友:
之前买了个青春版的,用了几次就嗝屁了,售后换新了

网友(2022-06-20):
感觉这玩意好像很容易 坏啊,,想买一个,不知道选啥样的好

网友(2023-01-05):
这货气缸看起来是金属的,不知道活塞、连杆是不是金属的。

网友:
按说厂家得考虑售后呀,应该可以无损拆卸才对

网友(2023-12-03):
正准备找个汽车泵,这个不行啊

网友:
质量一般啊

网友(2025-03-03):
破触摸按键贼难用,能改按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