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吸顶灯驱动,两路输出,只有一路有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1-07-07):
两路共正极输出,奇怪的是只接一路输出,电流180ma,两路并在一起,电流还是180ma。。。

不要问我为啥要并在一起,因为我的灯板只有一路,额定电流320ma,需要用这个驱动驱起来电流大了没关系,大了我可以改采样电阻。也不需要半功率延长寿命....因为这个场合需要的是亮度,不考虑寿命,灯板我已经装足了散热片

最重要的是需要用到它的红外遥控功能,所以必须用这个驱动。

网友:
你为什么要并在一起,
难道接两个灯板 电流  是各90么

这不就是那种用开关动作选通两路 两种颜色的【变光灯】么 比如正白+暖白

网友:
我想看你测试电流方式和图片

网友A:
双色灯的驱动就是这样的,总功率是根据灯板散热能力来设计的,如果你diy的灯板散热功率足够 的话,可以分开两路的电流取样电阻提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色灯的驱动就是这样的,总功率是根据灯板散热能力来设计的,如果你diy的灯板散热功率足够 的话,可以分开 ...

这么小的线圈,我就不提高他功率了。只需要两路并联就能推动了

网友:
只能单路改取样电阻吧。双路也行,取样电阻一起改。并联前检测的是分路电路中电流大小,并联了也就不存在分路了,自然是总电流多大检测到多大。

楼主:
终于搞懂了~~这个驱动是给双色温灯板用的,所以通电默认只有一路开,得在遥控器上按一下混合色温,才会两路同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