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直很好奇在固态盘上的这个LOGO是什么意思,坐等大神解答,在此谢过

楼主(2021-07-07):
一直很好奇这个LOGO是什么意思,坐等大神解答,在此谢过。如下图:

网友:
某个logo而已吧?

网友:
CMIM摩洛哥合格证书-摩洛哥标志

楼主:
真是高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高手,谢谢。

过奖了,之前有个帖子讲过固态硬盘标签上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刚好对这个标志有点印象,只记得是一个国家的认证标识,忘了是哪个国家的了,搜了一下才知道是摩洛哥的。

网友:
出口转内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