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快捷制作各式标签,轻松管理各种物件,汉印T260标签打印机上手

楼主(2021-07-07):
这两年很多喜欢收纳的朋友,都很喜欢用标签打印机,特别是那种可以连接手机,支持自定义打印内容的标签打印机,用起来特别方便。上周我也收到了一款汉印T260标签打印机,最近用了几次,感觉很实用,比较适合用来做标签收纳,或者是各种小型的商业场所。

这款打印机的设计比较简单,看起来办公用品的风格比较明显。因为主要通过手机上的印条APP进行操作,所以汉印T260能够采用这种简约的机身设计,不需要额外的屏幕或者是按键,上面只提供了一枚按键来进行开关机,另外还有一个USB-C接口用来充电。

整体看来,汉印T260的造型确实比较好看,表面有仿皮革的设计,手感也很不错,看起来很有中国风的感觉。这款标签打印机每秒可以打印40mm的内容,并且对标签尺寸的支持比较广,便于选择不同尺寸的打印纸,用在价签、线缆标灯不同的地方。

打印机本身并没有屏幕或是过多的按键,我们可以通过开关机键上面的指示灯来查看汉印T260的状态。另外在这款打印机的USB-C充电接口上也有一枚指示灯,主要用来提示充电时的状态。在电量低的时候,开关机键上面的指示灯会进行提示,用起来比较方便。

汉印T260的开合方式比较有趣,可以沿对角线把这款标签打印机打开,里面主要是一个安装标签纸的位置。这款打印机通过热敏纸来打印,需要用到汉印官方的打印纸,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在汉印官方找到各种尺寸的打印纸。

我的这款汉印T260刚好附带了一卷40mmx30mm的标签纸,不同的使用场合一般需要不同尺寸的标签,这款标签打印机可以自定义打印标签的尺寸,在安装标签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标签机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拨杆,可以用来卡住标签纸,同时使标签机确认标签纸的宽度。

另外标签纸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在手机印条APP上制作标签纸模板的时候,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获取标签纸的尺寸信息,从而便于标签纸的设计制作。

在这款标签打印机的热敏头一侧,有一条锯齿,打印好内容之后可以直接通过锯齿撕下标签,用起来比较方便。另外在实际使用中,汉印T260的操作也比较灵活,我们可以在较宽的标签纸上打印多条内容,最后分别剪开使用,或者是单张折叠或者多张组合出T型或者P型的标签。

汉印提供了一个叫做的印条的APP,用来和打印机配对,同时设计制作不同类型的标签。在上面,可以很轻松地完成和汉印T260的配对,之后就可以通过它的编辑功能制作标签。

在印条APP上面,可以很方便的加入文字、条形码、二维码以及图标灯内容,制作出各种用途的标签。另外在印条APP上面也提供了一些字体、模板之类的素材,辅助我们进行各种操作,而且我们编辑好的波前也可以作为模板使用,方便后期继续使用。

实际用下来,我认为印条APP的操作还是很方便的,功能也比较全,而且打印出来的内容确实是所见即所得的,不过还有优化的空间,比如增加更多的字体,改善对小程序码等图片的支持之类的。

最近用过几次之后,我感觉汉印T260这种标签打印机确实很实用,比起手写的标签来说,这种打印机的标签更加规范,而且效率更高,再加上汉印T260能够支持同一标签批量打印,这对于需要制作大量价签、线缆标的小店主来说特别好用,效率比较高,而且成本也很低,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汉印T260确实是很值得入手的选择。

网友A:
热敏的吧?没看到碳带,应该标签寿命不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敏的吧?没看到碳带,应该标签寿命不长。

热敏标签有贵点的,说是可以10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标签有贵点的,说是可以10年的。

遇热一样不会好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标签有贵点的,说是可以10年的。

容易褪色,只适合短时间且不会被阳光照射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