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集成吊顶平板灯

楼主(2021-07-07):
又想折腾一下,改造些东西,缺少薄板子,正好发现单位的废物堆里有个板子,带着框,乍一看感觉是一块留言板,用记号笔写字的那种,拿起一看还带着插头座,仔细一看,原来是个集成吊顶平板灯,反正都是折腾,拆吧。至于准备折腾什么,暂时保密,以后会有帖子发出,今天光拆这个灯。

很像用记号笔的那种留言板

背面

放地上照得清

只能说是半合格,没有生产日期

这个好像有点正规了,只是,目前是从废物堆里拣出来的,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没标W数,没标检验员号,半合格

螺丝不少,16颗

这个膜叫什么来着,忘了

好几层,各有各的用,应该是不能省的

连最外层的铁皮一共5层

灯条,头部,共30颗

灯条尾部

在单位没法测试好坏。如果是好的,就犹豫了,就有茅盾心里了,还拆板子用吗?如果把好的拆了当板子用是不是有点,怎么说呢,大材小用?用个什么词好呢。如果不拆吧,放着也是吃灰,唉! 不过,不管怎样,都比扔到废物堆里让门岗当破烂卖了强。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质量还行啊,几层的板子

网友A:
就一根灯条??

网友:
这么大个平板  就一个灯条   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根灯条??

感觉有点简陋,这么大一个面板

网友:
侧光,好像是3014的灯珠吧

网友:
门卫师傅又少了一块钱的收入

网友:
那么好的平板灯,太羡慕楼主了。

网友:
怎么看都像个相框

网友:
这种装浴室里面很容易坏的,最短寿命就三五个月。。。

有些做工很好的,用双面胶贴在铁框散热的,也寿命不太长。。可能浴室潮湿

网友:
我笑了,我老妈捡的,连包装都有,60*30的,而且是两边3014灯条哟,粘在侧面的,也放起吃灰的

网友:
单位不错啊!啥都能找到!

网友:
侧发光的现在少见了

网友:
这种侧发光的很容易老化,我办公室的平板灯就是这种,几个月就坏一个,就算有没坏的,灯珠也把白色导光板边缘烤糊了,导致灯中间一片黑印。

网友:
多半是灯珠烧了,驱动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是侧入式,厚度大大降低,就是灯条散热差了(一般都是用导热双面胶粘的)

网友:
现在都是顶发光,增加了灯片数量,散热更好了

网友:
看着挺新的,导光板和散光片都可以利用,当然修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