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盟FBM 568G电源板坏 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21-07-07):
有个维盟的568G的路由器坏了,拆了看了一下,高压部分烧了。
不知道怎么修,有没有老哥能指导一下的?

网友A:
目测问题不大,看样子应该是高电压引起,检查一下压敏电阻,估计你那高压部分的那个芯片击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阻是否正常。一般情况都能修复。

网友B:
随便拿个12V的电源换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拿个12V的电源换上去就可以了

我不是很确认后面是12v的,也不知道电流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问题不大,看样子应该是高电压引起,检查一下压敏电阻,估计你那高压部分的那个芯片击穿,用万用表二极 ...

大佬,请问压敏电阻是哪个?我是个小白。。

网友C:
烧成这样!打雷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成这样!打雷烧的吧?

哎!真的是焦虑啊!

网友(2021-09-11):
刚好有个550G电源 应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