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YR1516S-X自动饮水机

楼主(2021-07-07):
看图先,这是外观及说明书原理图

楼主:
内部结构及电路图

网友A:
好像不见制冷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见制冷模块?

这款是YR1516S,不带制冷。需要YD1513系列才有制冷功能。

楼主:
这次拆开的目的是设备开机后,LED指示灯闪动,嗡鸣器会滴滴响,完成自检后,按触摸屏开关无反应。原因从水壶上看

水壶加热是通过底部接电,传统的电热盘发热升温,并非电磁炉。水壶盖的设计有问题,最后一张图盖子的黄色部分,是压杆原理的出水口塞子,材质是某种塑料,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变软,不再封得住口,导致第一张图正中的温度感应蒸汽口出气量不够,无法检测到位,停止加热。于是满壶水都会从几个出口和缝隙处往上冒,最终跑到水机内部。
拆开看电路图没有啥明显腐蚀的地方,于是用75°的医用酒精喷上去,洗刷刷,等待酒精挥发后,上电试机恢复触摸功能。但不知道这样能继续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B:
美的做工挺简单了,全部贴片零件,分立元件都没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做工挺简单了,全部贴片零件,分立元件都没几个了。

是啊,现在的大牌小家电都是这种风,如果坏了元件,难测难换。最简单就是换整块控制板。
看了下马宝上的价格,80元不包邮,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