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给你们拆机,买了苏泊尔DG30YC816电炖锅玩玩。

楼主(2021-07-07):
最近想着给丈母娘手术后煲汤,买了个电炖锅。
京东购入苏泊尔3L的电炖锅。
京东昨天下单,今天上午就收货。
这个价格150元,比电饭锅贵,比电压力锅便宜。

锅盖还有排气孔。

陶瓷内胆,至于宣传的紫砂内胆,都省省吧,当作陶瓷内胆用就ok。

加热部分是铝胆。

出场日期挺新鲜的。

撬开防滑垫,居然没螺丝,那就拆中间的那个螺丝试试。

内部看着好简单,有块隔热棉。

地线。

主控板用隔热棉隔绝,

这玩意加热不是在锅底,而是在锅身。

主控板在里面。

看着也挺简单的,数码管显示时间。led灯显示状态。

这玩意还搞了个散热片。
微动按键居然是两脚的,而不是以前的4脚。

主控芯片。

开始测试耗电量。

开始启动时耗电在270w,标称的230w,不知恒温后会不会降低到230w。

这玩意150元,感觉技术含量并不高啊。

网友:
几年都没坐沙发了

网友:
苏泊尔的东西,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A:
说白了就是个PTC发热,紫砂胆太容易坏了。

网友B:
只有230w的功耗,炖开锅要好久的,不如一步到位买电压力锅

网友:
板子好熟悉

网友C:
这拆机成本太高了!
感觉还差二斤排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230w的功耗,炖开锅要好久的,不如一步到位买电压力锅

一般炖汤之前要焯水 ,然后裹味。再掺水炖,烧开后再倒入电炖锅慢慢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拆机成本太高了!
感觉还差二斤排骨。。。

买了两只鸽子( ー̀д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230w的功耗,炖开锅要好久的,不如一步到位买电压力锅

压力锅炖的东西没灵魂,她们说的。

网友:
终于看到不是废品收购站或者垃圾桶捡回来的拆机家用新品息息相关拆机贴了

网友:
这电饭锅屁股好圆

网友D:
早期的这种加热带是电热丝的,相当于老式电熨斗的电热丝(扁平的电阻线),特别爱坏,现在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能是PTC吗?

网友E:
3升是不是小了点 鸡稍微大一点就炖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升是不是小了点 鸡稍微大一点就炖不下了

炖一只鸽子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这种加热带是电热丝的,相当于老式电熨斗的电热丝(扁平的电阻线),特别爱坏,现在的不知道是什么东 ...

这锅的加热方式是2秒开,一秒关,居然不是一直加热的。采用的是间隙式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个PTC发热,紫砂胆太容易坏了。

圆圈的加热带多是电阻丝,直板的才可能是ptc。
这种加热模式在冷天会热效率低下。

网友(2021-09-07):
这种炖锅是不是买白瓷内胆的好,有色的开锅之后,那汤都变颜色了,夹了内胆色,因为这种有色的是加了色素或有其他金属色?

网友:
在用美的小炖锅,加热比较慢要5个小时左右,炖汤很香,带预约功能很好用,晚上放杂粮豆子和水,早上起床吃杂粮粥。

网友:
智能电炖锅。它咋不告诉你里面炖的是什么,炖到什么火候了,汤炖干了会自动加水吗?
感慨现在的名字起的,什么智能啊,什么智慧啊,都是噱头。就是以简单的自动控制。有的时候真是人工智障也不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