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历时一个多月,铝型材制作台钻

楼主(2021-07-07):
这个台钻从画图开始,加上零零散散买配件花了能有一个多月,先上成品图
第一次用SOLIDWORKS,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弄明白简单的应用

前面这些零件还好,装配零件着实花了不少时间

有尺寸数据下单铝型材,各种零件,看论坛大神制作的台钻有用显微镜架改造,有直接现加工的,无奈手头既没有报废显微镜架,也没有现加工的工具和手艺, 用铝型材的好处就是台钻最终的精度完全取决于装配的精度

组装起来垂直度同心度还是不错的

在20mm的铝排上打的孔,还不错

顺手组个简易夹具

最后附上材料明细,各种签到红包用上,总成本150左右

网友A:
都做到这个程度了,还弄这么个杠杆!败笔呀

网友:
计算机都用上啦,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做到这个程度了,还弄这么个杠杆!败笔呀

齿条吗?有考虑过,但是现有这个结构实在想不出怎么组装

网友:
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条吗?有考虑过,但是现有这个结构实在想不出怎么组装

中间需要个活动关节,手感,精度,都欠些

网友B:
做得挺复杂的,这种铝材钢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需要个活动关节,手感,精度,都欠些

这种杠杆确实不满意,没有齿条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挺复杂的,这种铝材钢性怎么样

结构强度是足够的

网友C:
好像没写轴承座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D: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在铝框中,弄在左面不好看,我看铝框中间能放下电机。另外锌合金轴承座这样用强度堪忧。

网友:
3D图都画上了,NB!本人3D画图水平太次,都是边做边想。
其实最贵的是人工!不过DIY享受的是过程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在铝框中,弄在左面不好看,我看铝框中间能放下电机。另外锌合金轴承座这样用强度堪忧。 ...

放中间能调整的距离短,配同步带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写轴承座 多少钱一个啊

轴承座用签到红包买,很便宜

网友:
感觉强度不一定理想,臂长了,影响精度吧。

网友E:
给个建议,这种架构铝材,我以前涉及到生产这方面,你们使用如果需要表面平面度要求高的,一定要加工过才能用,因为所有这种铝材都是在生产中两边施加拉力拉直而已,中间是由尺寸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建议,这种架构铝材,我以前涉及到生产这方面,你们使用如果需要表面平面度要求高的,一定要加工过才能 ...

感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