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4A售价一千多,售后维修开口就是六七百,宁可砸手里……

楼主(2021-07-07):
18年网官买的小米电视4A 49寸,前几天老爸说坏了只有声音没画面,拿回来试了下在强光手电筒照射下有画面,像下图那样

联系客服说是发光部件没到3年还在免费保修内,会安排维修师傅上门维修,之后售后师傅来电我说明了故障,电话里直接报价六七百说你板子坏了,这价还修个毛线,还不如直接买新的。

寻思自己拆开看看,目前拆掉了后壳,没电路基础,可能我下面说错的都是你们眼中的常识,见谅。

这是主板

发现左上角有一黑一红两根线通向屏幕里,我猜是背光的供电,手上正好有电表,开机量了下这两根线之间电压72V

然后又发现上面有贴纸写着 LED OUTPUT :112V-144V/460mA,又不确定了是背光坏了,还是背光的供电坏了,还是我量的根本就是其他的东西。

上面还有LED DRIVER接口,拆开来就是空着的,求教这电视是背光灯坏了么,是的话就马家买灯自己换,操作失误大不了砸了买新的。

网友:
led测试表打一哈灯

网友:
有图像没背光就是背光部分出问题了,问题不大,量一下背光部分是不是有电容鼓了或者灯珠烧了,一些小米电视的背光开路电压就是70V,如果没那水平的,淘宝买个主板自己换上就行了,小米4A的主板和电源板是整块的,要换只能整个换,淘宝的拆机板一百多而已,或者用坏板以旧换新实惠点

网友:
换背光确实不需要多少电路知识,动手能力要求高

网友:
电源部分熏变色,高温烤出问题的概率大,淘宝卖板子的很多多问几家,可以置换
过去有些电视电源是外置的,带一个笔记本变压器那么大的电源,我觉得就很好,起码热源不集中,啥东西做薄了散热都是问题

网友A:
支持一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我的康x47寸电视,总是无故不定时重启,刚过质保,那时候还没进论坛,就网上到处搜经验学习,还进了某个专修某佳电视的QQ群(当时还流行用QQ交流,微信有没有出现记不清了)那群主水平挺高的,好多开维修店的修不好的板子都寄给他修。群主说是通病没法修。后来发现每次重启时都有“滋~”的一声,再后来我就用医用听诊器拔掉前面的金属头,用橡胶管头挨个按在原件上听,发现两个1uf的cbb滤波电容有轻微的滋~滋声,在重启前滋~声会忽然变大。那群主又说这俩电容没用,拆掉扔了也行。我没听他的,买俩2uf的电容换上,从此电视再没有无故重启过。所以,支持你自己修,多看看别人经验,胆大心细,不难修。

网友:
这毛病不难修~

网友:
自己买个板子不算个事儿。

网友:
液晶电视保修就是坑,主板保修三年从19年讲到现在楞是拖着不批准
我上次也是有台康佳的无背光,也是在保修期内,就是拿不住上灯条还是主板坏,最后自己拆了看的,后来发现上背光坏。
师傅通过电话描述就能判断出背光灯条坏还是主板坏,只能说要么是神要么就是黑心

网友:
看样子像灯条坏了,拆屏看看吧,先网上找教程看了再拆

网友:
我以前上拿22寸显示屏改装灯条来测试的,淘宝上买12块钱连驱动+两灯条,是三灯珠并联的。
如果手上有LED吸顶灯条,只要是2灯珠或者三灯珠并联的都可以接上去测试。这样就能判断是主板坏还是灯珠坏
当然也可以找个大电阻接上,阻值用电压除电流,功率要大

网友:
动手能力不够高的朋友,不要轻易尝试换灯条,上星期我同事也是小米48吋电视不亮,自己换灯条翻车了,不小心液晶屏碎了。

网友:
屏保修3年 这个就可能是屏背光坏不想给你免费修 你可以淘宝一块驱动换上 不行 就是背光 背光你就要售后换 他换了板子不行 看他还怎么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我的康x47寸电视,总是无故不定时重启,刚过质保,那时候还没进论坛,就 ...

这操作优秀

网友:
保修期内非人为损坏是免费的,不论哪里坏,维修一般是外包的,不合理收费可以直接投诉的。你这种情况就是维修师傅不想修,故意报高价格,led光源的电视不论是哪个品牌。灯坏的概率都比灯驱坏的概率高

网友:
电视灯条或者逻辑板坏了比较多了,不关主板的事情了。

网友:
客服说是发光部件没到3年还在免费保修内,换灯条容易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我的康x47寸电视,总是无故不定时重启,刚过质保,那时候还没进论坛,就 ...

你这技术牛

网友:
买电视,个人喜欢买延保全保。
没全保,烂了自己折腾,自己修。
找人修,基本是给自己挖坑!谁让我们天天上拆机论坛

网友:
建议替换法,先换电源板试试。如果还是故障就是灯条坏了,换灯条需要有技术的,特别是大屏幕一不小心屏幕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