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体重秤2实机拆解

楼主(2021-07-07):
为了确定小米体重秤2采用的芯片方案,专门购买小米体重秤2进行实机拆解。注意:玻璃面板下面有卡扣,并且用双面胶进行粘贴,拆机较困难,最好是用吹风机加热后拆解,小心损坏玻璃面板下边的漆面!可以参考:小米体重秤2云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222

网友A:
面板是玻璃的吗?上下外壳就靠这几块双面胶粘着吗?怎么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玻璃的吗?上下外壳就靠这几块双面胶粘着吗?怎么拆开的?

注意在应力感应片塑料底座上有卡扣,并且周围用双面胶粘贴,可用吹风机加热面板后进行拆解!

网友:
质量很差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B:
集成度太高的东西最容易坏了,还是不买为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太高的东西最容易坏了,还是不买为妙了。

比普通体重秤好多了   普通体重秤用的牛屎芯片都不见几个元件  集成度更高  牛屎还容易坏

网友(2022-05-15):
和充电款比较如何,那个好像更方便些

楼主(2024-06-30):
SSOP20和SSOP24封装外形长和宽的尺寸完全一样,SSOP20封装的四个角添加上四个引脚就是SSOP24封装。

楼主:
CS1257和CSU18MB86都采用的是SSOP20封装,引脚外形、尺寸、边距都一样。

参考:
拆解云麦有品好轻mini2智能体脂称M1690

楼主:
分享几个体重秤传感器接线图:

可以参考:
体重秤传感器工作原理及接线图

楼主:
云康宝体脂秤和体重秤可以称量200g以上的小物件。

楼主:
小米的体重秤2和体脂秤2可以称量低至100g以上的小物件。

网友:
设计的不错,精度能满足要求了。

楼主:
可以对比假的体脂秤:单片机型号为SSOP24封装CSU18MB86,蓝牙芯片型号为MSOP10封装MG123。
参考:西瓜视频《体脂称是如何检测体脂的?拆开看一下,原来原理如此简单》

网友:
测人体电阻 来分析的 4极测  如果是8极就更好了

网友:
不能要对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