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就问一下微波炉的变频是啥工作原理

楼主(2021-07-07):
家里的微波炉用了10多年了,准备换一个,找了下几个规格的微波炉,无外乎容积大小和功率的区别,但发现有的微波炉说是用的变频技术,空调变频我有了解,原理大家也都知道,里面也有不少道道和门路,但微波炉变频我找不到具体工作原理,以我的理解是和空调类似吧,空调把不断控制开关压缩机来控制温度变成持续降速运行,微波炉的火力控制传统也是用间歇开关控制,现在变降功率持续运行,还是另外有方法?我认为磁控管是额定功率的吧,要降功率改高压还是改灯丝温度?肯定会效率降低的吧?要么是“真”变频,吧磁控管的频率偏离2450MHz,以降低水分子共振控制加热量?如果真和空调一样的原理,磁控管能做成可变功率的,那微波炉的大铁芯变压器就可以不用了,微波炉就会轻不少吧,买废品都卖不起价

网友:
微波炉要控制功率直接串可控硅就可以了啊,完全不用变频器,控制感应电动机转速才需要变频器,不过真能变频提高市电频率的话就可以相应的减小变压器体积,但是成本好像会暴涨

网友:
所谓的变频是指把磁控管的供电给PWM了,并不是改变磁控管本身的频率。。。

网友:
变频微波炉用的是高频开关电源

网友:
变频是为了节约成本,采用开关电源省变压器。

网友:
微波炉的磁控管恒定工作在2.4GHz频率上,所谓的调频,只是用PWM控制功率罢了。难道用可控硅调整白炽灯亮度也是调频台灯了?

网友:
就是把微波炉的变压器换成开关电源了

网友:
变频的用的是开关电源,我们厂工业用的全是。

网友:
不忽悠你说变频,你舍得额外花钱吗?微波炉一般也就用几分钟,变频的意义在哪?省的电钱永远不够智商税的

网友A:
如果用很不专业的话来解释,相当于用一块类似于电磁炉的主板,把那个沉重的变压器取代掉。对厂家来说,降成本提价格;对用户来说,坏了,没法像更换变压器那样简便。

网友:
亲身经验:变频的微波炉解冻速度快很多,缺点: 工作结束后还有风扇散热,比较吵,所以还是不要买变频的

网友B:
变频的没有变压器工作时的嗡嗡声,全程就风扇声音,会安静很多,一般变频的会搭配很多功能作为卖点,都带蒸箱和烤箱功能,变频的必定带蒸烤箱功能,但有蒸烤箱功能的未必是变频机。

其实就是用高频电子变压器代替火牛,用更高的频率来控制变压器给磁控管供电以达到控制输出功率的目的,传统控制是用继电器或机械开关来控制变压器工作,触点是有寿命的,所以不能持续快速的切换通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电动车控制器,和母线控制电流(PWM)原理是一样的。

帮人修过松下的变频万元机,蒸汽发生器烂穿了,切了一块不锈钢板补漏,工作时除了风扇就没别的声音了,一度以为没有工作,但放进去的水已经热了,证明功能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90

绿猪科普,灰常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很不专业的话来解释,相当于用一块类似于电磁炉的主板,把那个沉重的变压器取代掉。对厂家来说,降成 ...

而且那个变压器不是易损件.一般很难坏的,我的微波炉换过两三个磁控管,二极管什么的,那个变地\压器也没有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的没有变压器工作时的嗡嗡声,全程就风扇声音,会安静很多,一般变频的会搭配很多功能作为卖点,都带蒸 ...

没有变压器可以把那个嗡声去掉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变频的微波炉是靠控制变压器的通电时间,不断通断来(也就是间断加热)改变加热时间做到一定时间内的功率输出改变,变频是用高频开关电源调节功率连续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