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DELL XPS 13-9360笔记本,放电法解决无法开机故障

楼主(2021-07-08):
亲戚家的DELL XPS 13-9360笔记本没法开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拿给我修。

铝镁合金外壳,内部配置也高,估计当时买时不便宜。
这是底面:

把所有底部螺丝拆开,要用到内六角星型螺丝刀,这种好像叫T5螺丝刀,幸亏我有。

底部小翻盖下还有一个隐藏螺丝,这个翻盖是保护DELL服务号、服务代码的。

底盖从右上角小心撬开:

盖子反面显示这是2018年产的,查DELL售后此机是2018年11月1日售出,现已过保修期。

主板和电池外貌:

此机型主板有存静电不开机的通病,先把外置电源拔了,
然后把笔记本锂电池组的插头拔了,然后反复按开机键放电,并没有什么用。
只能再把主板BIOS电池的插头也拔了,然后按开机键放电,发现下部黄灯闪了两下,终于有反应了,有戏,接上锂电池组和BIOS电池,并不能开机,什么情况?
插入外置电源充电十几秒后再开机终于开起来了,原来锂电之前电完全放光了。

这么做是有理论依据的,这是DELL厂商"XPS 13服务手册"中写的。

开机后进入BIOS重新设置一下,进系统一切正常。

不知是主板静电原因要放电,还是锂电池组放电到0%后过放保护,反正把主板BIOS电池重置后就OK了。

进系统,发现一大堆启动项,严重拖慢速度,尝试优化一下,而且屏幕偏色发黄,正操作时,临时有事忙其它事去了,还没来及完成,
亲戚开车来拿走了。

网友A:
卸载牛忙3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牛忙360吧......

360要会用,也不算是流氓,对于大多数人还是有用的。
如果安装后不做任何设置,当然各种流氓。

网友:
360不管如何设置,占的资源远大于它的作用!

网友:
老大终于发布新拆机帖子了,恭喜了。

网友:
我的XPS9370电源键也是不灵敏。现在找到规律了,这机器按下开机,屏要好几秒才会亮,不知道以为没开起来

网友:
好多年前见过一相同故障,厂家给出方案就是拔电源 ,拆电池,反复按开关放电,别说,还真神。

网友:
DELL超级本这做工真不敢恭维

网友:
我也喜欢把360设置完才好用

网友B: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键装系统自动释放出360,好几种方法才成功去除,腾讯金山等手机助手也是安装后很难去除。以前暴风影音播放器很简洁小巧,后来加好多网络视频等不需要组件,换成potplayer绿色版。

网友C:
其实屏幕发黄估计是某些护眼模式 或者护眼助手造的孽!根本不能护眼而且还让看到的色彩失真。。真要护眼不如把亮度调低一点,看一阵子电脑就看看远处放松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键装系统自动释放出360,好几种方法才成功去除,腾讯金山等手机助手也是安装后很难去除。 ...

是,现在暴风影音我也不用了,也早就换用了potp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屏幕发黄估计是某些护眼模式 或者护眼助手造的孽!根本不能护眼而且还让看到的色彩失真。。真要护眼不 ...

眼睛看起来相当不舒服,还没来及找出是哪里设置的黄色色调,亲戚就拿走了,不管了。

网友:
还不到3年就过保了?我记得当初买了一台D630商务机,质保3年。

网友(2022-02-12):
请问xps9560的bios电池在那个位置吗?

网友:
不错不错,哈哈。虎年大年正月十二快乐

网友:
前些天给外星人 台式机按系统,改了bios 起不来,扣电池什么的都不够用,放电也没起来,最好还是编程器刷了一下bios才起来

网友:
厉害 是不是薄的本子都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2023-06-11):
我的XPS 13也有这个问题,谢谢大神的说明,原价785元的修理费,自己处理好了。

网友(2025-04-30):
刚好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螺丝刀,等买了螺丝刀按LZ的方法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