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不常见的富士宝WK-8502B微波炉

楼主(2021-07-08):
亲戚家的富士宝WK-8502B微波炉不加热,拿给我修。

(修的过程忘记拍内部图了,反正微波炉内都差不多)

这是正面图,这机子有点历史了,估计十几年了。

这是背后铭牌,看厂家地址,就是不写是哪个省哪个市的,电话区号也没有,真TMD任性。

机内的磁控管是格兰仕M24FB-210A型号, 2016年出厂,显然是修过的,然后又坏了。

正好家里有一个现成的备件,松下的2M210-M1型号
此备件是去年从自已家微波炉中拆出换下的,后来发现是白色接口内的穿心电容短路,于是花2元自己换了一个接口恢复了功能。

换上后加热功能正常了。

此机的定时旋钮开关失灵了,不走时,估计里面齿轮磨损老化或发条锈了,但能手动控制就没管。
如果换定时器的话可能20多元买配件

网友A:
机械版太少看到了,带显示屏电脑版比较好用了。

网友:
还是繁体字,大概率知道是哪些地区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版太少看到了,带显示屏电脑版比较好用了。

好看有什么鸟用,关键是耐用

网友B: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吧

网友:
我的微波炉也有二十几年咯,1997年买的,格兰仕。还是机械控制的好,耐用,除了高压保险换过其他都没坏过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吧

本来以为是台湾香港货,后来才知道是大陆产,可为什么它不写省名和市名呢,认为全国人民都知道南海区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