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手撕喇叭

楼主(2021-07-08):
广场舞音响拆下来的喇叭,音圈断了,徒手暴力拆解。

网友:
字数字数字数你妹

网友:
铁架子还在,完整的,差评

网友:
小屁股,没劲

网友A:
我记得音圈可以更换的,电子市场有这类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音圈可以更换的,电子市场有这类配件。

这个破喇叭没必要修了,直接换个好一点的喇叭。

网友B:
我有两个12寸的,磁铁比喇叭口稍小一点儿,你这磁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12寸的,磁铁比喇叭口稍小一点儿,你这磁铁太小

这个是8寸的,磁铁太小

网友C:
音圈没烧,断点可能在引线上,没查断点就撕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圈没烧,断点可能在引线上,没查断点就撕开了?

音响已修好,换个磁铁大一点的喇叭,这个破喇叭音质太差没必要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音响已修好,换个磁铁大一点的喇叭,这个破喇叭音质太差没必要修了

这啦叭质量是次,能听个响,我看音圈,应该是引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啦叭质量是次,能听个响,我看音圈,应该是引线断了。

就是引线的一端和线圈的连接处断掉,手头上还有一个8寸闲置的喇叭(也是便宜货,感觉比这个好,磁铁也比这个大一点),直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12寸的,磁铁比喇叭口稍小一点儿,你这磁铁太小

你这个12寸的是用在舞台返听音箱上的,磁铁比较大,额定功率估计300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引线的一端和线圈的连接处断掉,手头上还有一个8寸闲置的喇叭(也是便宜货,感觉比这个好,磁铁也比 ...

有备用的就成,没备用的不是得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