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里面装软路由虚拟机行不行?

楼主(2021-07-08):
双网口的白群晖,里面装上软路由的虚拟机,然后开机通过一个网口拨号,另外一个网口输出到无线路由器
这样就是一台群晖就可以实现软路由加群晖功能了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
能。docker里面运行openwrt,各种功能任你发挥

网友A:
白群档次太低不支持 docker 的就别想了……双口的怎么也有  ds418 以上了吧……不说型号就是猜。

网友:
可以,看你机器够不够强了

网友B:
可以,我的蜗牛就是这么干,但是如果崩了,会相当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群档次太低不支持 docker 的就别想了……双口的怎么也有  ds418 以上了吧……不说型号就是猜。 ...

220+ 双盘x86的,双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的蜗牛就是这么干,但是如果崩了,会相当痛苦

蜗牛洗白了?白裙应该不那么容易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牛洗白了?白裙应该不那么容易崩吧

不洗白,文明白嫖,比如我刷的LEDE,就很容易崩,一崩的话,黑裙都访问不了

网友:
如果你还用群晖下载之类的还是别折腾了,影响网速,建议分开

网友:
我用蜗牛就是群晖虚拟爱快,目前用着挺正常的,爱快多按,群晖共享,路由器做wifi,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可以 docker了解一下

网友C(2021-09-22):
你们为什么推荐用docker呢?我的1515+直接用虚拟机装了爱快+LE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为什么推荐用docker呢?我的1515+直接用虚拟机装了爱快+LEDE

LEDE就是垃圾,经常断流不稳定。我之前在黑群里装了LEDE  用用就断流卡死,我还以为是我机器配置不行。i

5 4260U后来换了openwrt   爽到飞起!稳定。

网友:
白裙的性能不行,建议换i5\i7的3代以上,带vt-d的能网卡直通功能,使用虚拟化技术。单独部署拨号,单独部署黑裙。

网友:
用PVE  虚拟机  装路由 装黑群晖

网友(2023-05-24):
有没有做成套件的软路由?

网友:
两个网口不够用啊

网友:
路由是通讯中枢,不建议跑NAS Docker,系统崩了很痛苦。 单独的硬件比较好

网友:
网口要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