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一台电饭煲,走了不少弯路,总结的资料分享

楼主(2021-07-08):
适用S3F94C4系列单片机芯片的电饭煲或者电磁炉维修。

网友A:
说说,你走弯路的故事....

网友:
说说你的弯路呐,我们喜欢听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走弯路的故事....

这车开的触不及防

网友B:
电路原理图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C:
个人感觉最容易坏的是继电器,其实也就两块电路板,全换是王道。

网友:
修过几个锅,感觉最容易坏的是开关电源。楼主的这个是变压器电源,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理图是不是错误的?

电路图不是配套的,基本类似,原件号不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最容易坏的是继电器,其实也就两块电路板,全换是王道。

应该是按键吧,时间长,按键很容易失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