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我这两天自己画的3S 4S 7S 锂电池主动均衡板电路

楼主(2021-07-08):
3S 4S 7S 的都有,驱动芯片用的国产的EG2104M,如果你要是有条件也可以用原装的IR2104效果应该还要好。现在我设计的工作频率在10K左右,如果想要提高频率只要把板上左下角的那个1NF换小就可以了。电容最好用固态电容,换高频电解电容也行只不过电容寿命不敢保障。

别说我不共享

打板文件我就不放网盘了。花个35MB下载这也非常值得的,毕竟我画板也费了不少时间何况这MB也不少我收的。

补充内容 (2021-7-20 17:11):
3S板的有一个过孔忘记加了,R14靠近R15那头加个30欧电阻连到U3的第7脚

网友A:
主动均衡会电压高的冲到电压低的电芯吗?还是变成热量消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均衡会电压高的冲到电压低的电芯吗?还是变成热量消耗掉

电容之间电压搬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原理。电路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原理。电路也没有。

有什么好看懂的,就是控制MOS管的关开而已。

网友:
是的,论坛收35M附件下载费哈哈,楼主一分没有

网友:
辛苦大半天了,谢谢楼主

网友C:
保护板能不能串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能不能串着用

这个又不是保护板

网友D:
给个BOM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又不是保护板

额,搞错了,应该是能够串联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BOM单吧

没必要吧,驱动芯片是2104,PWM用的是555,其它的丝印上都标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吧,驱动芯片是2104,PWM用的是555,其它的丝印上都标了的

F和Q的参数是多少?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F和Q的参数是多少?小白一个

确实太白了,半桥驱动都是用的N管。F是保险的意思

网友E:
我想直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直接买成品。。

有啊,4S 50包邮,7S 120包邮

网友:
是这个帖子的成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