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传福即热式热水器/小厨宝K21拆解——非水电分离

楼主(2021-07-08):
想买一个小体积的即热式厨宝,网上就两款比较多,一款是像单反镜头的“飞羽”牌,论坛有拆机,甚至有爆炸的帖子!
1、详细拆解飞羽FY-18SNOX-34H即热式电热水器

2、全网首拆飞羽FY-18SNOX-55H即热式电热水器

3、自己爆炸的飞羽即热热水器 也算是另类拆机

一路看下来,5500瓦及6500瓦的带有可控硅,具有电子pwm恒温功能,水温更稳定。等了一个月618活动下来6500瓦款的245元的样子。。。
厨房主线是6平方多芯线,分线直径卡尺量2.2mm的样子4平方,够用。
接下来就是检查接线
这是原本的样子,,,简直没法说!
这个位置是油烟机位置的插座,由6平方总线分到这里,再到厨下和冰箱位置

这是总线位置,剥皮加铜线包裹后的样子

厨下厨宝分线接头,还没弄好保留插座和厨宝分线,总线安装了电磁漏保。这里暂时拆掉了插座,接了一个空开。

616下单,618就到手了

开箱拆机,目前网上好像没有对应品牌的拆机。

开壳简单没拍照片,继电器电流够大,网上没找到,可以从设置上调节最大功率设置3400和5500,6500瓦,以应对不同家庭线缆。地线也粗,每个元件都有参数。显示屏那里好像有几只光耦,也不知道厨宝如何检测漏电。没有泄压孔,也不像飞羽自带水流调节。

这是继电器和辅电小板,右边插口是供电和继电器驱动线,817应该是检测零火线序的。零火双继电器,待机时全部断开。有俩元件被拆掉了

这是水流传感器,三线环氧密封探头,可以检测水流大小,推测由带轴磁性叶片旋转输出脉冲,显示屏像花洒一样的会根据水流大小指示。不同于压力开关和干簧管,相对能更好检测是否存在水流,即使机械卡死,应该也不会加热,不然容易像上面帖子一样持续加热导致爆炸!只是如果存在空气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中间小板一只TOP3封装的大电流可控硅,水冷散热

单片机

MOC3021隔离可控硅驱动,56K电阻被动过

不知道这个黑色是什么

这是温度探头和一颗略长的不锈钢螺丝,有个地方用的短的,这个地方略显瑕疵。

这边是出水口位置,有隔离密封圈,水在里面绕圈圈由镍铬丝加热,这种发热快效率高关水后升温小。就是带电是直热……

拆掉的一桌子和工具

这是怎么焊接的?螺柱都有氧化了

这是商家 的宣传广告。。。“水电分离”,从6月19日投诉反馈至今未改!于是提交退款不退货以及虚假宣传假一赔四。全国12315平台网页版手机版以及微信小程序均无法提交投诉。遂拨打传福企业所在12315电话投诉,天猫平台投诉,黑猫网投诉。多次提交退款申请均被卖家拒绝,有技术员联系一直说他们产品没问题,正常使用不会漏电的。7月4日早上再次提交退款,不久接到一个景德镇的电话(微信搜索是杭州瑞玻仕电子商务),就是说他们的产品是国家3C认证的,是安全可靠的产品,工商局也去了,天猫平台文件也提交了;至于我说的广告页面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产品没问题无需修改!如果我想退款就需要退货,他们可以接受退货退款,说退款运费他们那边付了,如此我确认收货!

简单的一句3星还是4星评价。

产品从拆解看来,还算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停水后水管存在空气,可能会容易烧坏塑料,进水口和出水口都有等电位接地,金属螺纹处不与任何部位有电气连接是悬空的。
210E钳表测得最大电流约30A,,,家里电压240V,总功率约7200瓦以上。家里电磁漏保20ma就会跳闸,零线接地线也会跳压差约0.4V-0.6V。不太明白可控硅断开的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引起漏保动作,难道可控硅断开期间全部电流都流向零线了?

网友A:
居然有厂家敢做这样的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厂家敢做这样的热水器

做好等电位没有问题的,还有漏保呢,我装上去没有接隔电墙,钢丝软管直接到水龙头,没问题。以前净水器电源因为安规电容,手上有伤口的情况下还会有不爽的感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厂家敢做这样的热水器

敢做就有敢买的

网友:
这玩意直接电热接触水?还不如那种人热水器的加热管,好歹都有不锈钢层外壳

网友:
传福即热式热水器——传福厨宝

网友B:
这玩意都是山寨小厂生产的
像美的格力等小家电大品牌厂商为什么不生产这个玩意有触电危险而且很危险
劝楼主别用太危险了,储水式小厨宝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都是山寨小厂生产的
像美的格力等小家电大品牌厂商为什么不生产这个玩意有触电危险而且很危险
劝楼主 ...

进出水口有都有地线等电位把关,再不济,地线接水槽上。

网友:
我家就是用飞羽,大概3年多了。这种东西原理上是安全的,只要不是偷工减料,也是实用的。意外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再安全的水电分离也会出事。
不过这个虚假宣传就不好了。还有一种可能是隔离电源的设计能实现水电隔离,不过看着不像。

网友C:
这太恐怖了吧
万一哪天进户线,零线火线颠倒一下,啥后果

网友:
零几年父亲买过2千瓦速热水龙头,两三年后电热丝烧断不敢再用,担心漏电不安全,改用燃气热水器,后来因为水压不够买水泵套件和水桶等,烧开水混合温水洗澡。7千瓦大功率尽量焊接导线,避免接触过热。零几年见过不少建材城5到10千瓦直热式热水器,几乎380伏三相电,每相电流分配少一些,极少数220伏2到3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太恐怖了吧
万一哪天进户线,零线火线颠倒一下,啥后果

零火接反没后果啊,会保护不工作的。

除非零线接了三相电,整条供电线路电器全部烧毁。

网友D:
防不了水锤, 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不了水锤, 用不久

表前有止回阀,自己又装了减压阀,压力不会变高了

网友:
不是水电分离,退款不退货也不敢用吧

网友E:
加热丝旁边都是塑料?我还以为是类似于陶瓷一样绝缘隔热的材料,这玩意要是停水保护没做好怕是要烧。而且这加热丝直接在水里,要是地没做好岂不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丝旁边都是塑料?我还以为是类似于陶瓷一样绝缘隔热的材料,这玩意要是停水保护没做好怕是要烧。而且这 ...

我也这样想过,自己加,但是,,,懒得搞。不接地也不会有触电感觉的,漏保也不跳。其实做好等电位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F:
:lol:6平总线根本就不符合规范,一般是4平专线+2.5平普通插座线。。。
专线专用,不能接经常插拔的插座,或者断路器改为20A当普通插座。。。

否则厨房还要弄配电多麻烦。。。

个人不推荐速热的热水器。除非换热面积能够和燃气热水器一样,7200W理论上最小也要1.25升可乐那么大的外观尺寸吧。。。用了足够面积的同换热器,售价再怎么也要7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6平总线根本就不符合规范,一般是4平专线+2.5平普通插座线。。。
专线专用,不能接经常插拔的插座,或 ...

当时没装燃气的,现在不好弄了。。。

网友:
这是旧房子没有冷热水布管吧,有冷热水布管也就浪费一点冷水,一个电储水式热水器就能搞掂全层了,甚至全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