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报错OD异常请教

楼主(2021-07-08):
之前拆过的一台UPS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066

之前稳定工作了好多年了,前不久电池老化,13串的电池坏了两节,然后就自己换了两节,又正常工作了好几个月了
昨天晚上突然开始报OD故障,因为杂牌UPS,没有相关手册,找了别的品牌UPS的手册,发现OD基本都是温度过高
可是昨天温度也还行,家里也开空调了,UPS温度显示也是正常的40度左右

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目前测试了,拔掉电源只使用电池不报警,切旁路照样报警
数据看了下,有可能是电池电压问题
因为第一次报警时18:38,UPS软件在18:41记录了一条电池电压比之前正常值高了0.2

再往后就开始乱飘了

感觉可能是电压传感器挂了

目前UPS已关机,大家帮忙看看下,这个从何入手,等我有空了我去研究下
这个电压数据是不准确的,反正买来就是这样,电池实际是48V20AH,充满应该是54.6V,UPS面板上也是56v没有问题,但是串口数据一直是42.9

网友:
先换个温度传感器试试吧

网友A:
换电池,差异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差异过大。……。…。…。…。。……

基本找到原因了,应该和电池没关系,应该是UPS充电电路问题了
我观察了电池的充放电过程,所有电池的差异不超过0.1v,对于一组用了5年而且还换了两个芯的电池来说应该很不错了,电池组充满大约在53.5V左右,完美状态应该是54.6
此时由于有少许差异,某一节电池先到4.2,保护板动作,切断充电,这时UPS开始报警,但此时UPS输出的充电电压高达58-60V,远远超过限定电压,之前都是不超过56V的,

UPS不停的尝试切断/接通充电,说明保护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这状态和串口数据基本吻合,虽然实际数字不对,但是比例是对的,

电池充电的时候串口数据最高到40.9V然后直接跳到42.9V,并稳定在42.9v,说明电池充满了,然后保护板动作,UPS充电板输出一个稳定的限制电压

这次出问题,电池电压没有问题,但是UPS输出的充电电压不稳定了,电池没充满之前,输出电压被电池拉低了,充满以后,保护板动作,这时候串口数据开始乱跳,最高到50v了

应该是UPS电池充电部分挂了,没能力修,准备把电池拆下来给电瓶车用了

网友B(2021-08-25):
引用 楼主:
基本找到原因了,应该和电池没关系,应该是UPS充电电路问题了
我观察了电池的充放电过程,所有电池的差异 ...

我看你对故障推断那是一套一套的,一个充电电路还稿不定?
我和你相反,这种情况我很难查出问题所在,但如果我能锁定是充电电路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对故障推断那是一套一套的,一个充电电路还稿不定?
我和你相反,这种情况我很难查出问题所在,但 ...

哈哈,没系统的学过电源,一直做的是板级维修,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坏哪个板换哪个板
所以推断故障点还是有点经验的,电路级别的维修没那能力,你要能修的话我给你发过来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系统的学过电源,一直做的是板级维修,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坏哪个板换哪个板
所以推断故障点还是有点 ...

没必要发过来,你先拍几张充电部分的照片,再量几个电压,应该可以视频推断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