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剪子不快了,为什么越磨越不快

楼主(2021-07-08):
有个剪子不快了,自己拿磨刀石磨了下,为什么越磨越不快,有什么技巧,感觉简单实际很难

网友A:
剪刀只能磨一边的  斜坡那面

网友B:
磨剪子可是门技术活,以前在农村有人专门走街串巷给人磨剪子和菜刀的

网友C:
剪子需要的是剪切力,两半剪子贴合那面是不能磨的

网友:
咬合紧的话,剪一下薄铝皮或者锡纸试试

网友D:
其实不但剪刀,任何刀具打磨都有窍门的,
掌握了窍门,事半功倍,不然反之,
亲戚的小孩一度喜欢磨刀,
就把我家里的菜刀磨的很薄很快,
但稍微剁点骨头马上卷刃,
所以成品菜刀刀口1毫米内都有明显刀线,
不是很快的,
中式菜刀前半部分要稍微快一点,主要切片,
后半部分尤其要钝一点,用来剁骨头不卷刃。
剪刀主要也是磨这个1毫米的刀口,贴合面不能磨,
反而要加强贴合,以前磨剪刀的都是用锤子整形的。

网友:
剪刀不但要求锋利还要两边的配合度  普通大夹角的剪刀磨锋利反倒剪不动  因为会打滑了

网友E:
是不是把嵌入的钢口磨没了?

网友F:
磨刀可以,剪刀真不敢照量,难度太高。

网友:
我就遇到一个,我磨刀的技术还行吧,其它剪刀都磨快了,就那一把不行,纸都剪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刀只能磨一边的  斜坡那面

斜面的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剪子可是门技术活,以前在农村有人专门走街串巷给人磨剪子和菜刀的

磨剪子确实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子需要的是剪切力,两半剪子贴合那面是不能磨的

刚开始确实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磨刀可以,剪刀真不敢照量,难度太高。

真实如此,刀好点,剪刀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嵌入的钢口磨没了?

网友:
磨的不对呗)))

网友:
我就不会磨钻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但剪刀,任何刀具打磨都有窍门的,
掌握了窍门,事半功倍,不然反之,
亲戚的小孩一度喜欢磨刀,

用两个刀就是了,一个是刀刃问题,这个可以分前后解决,但是重量问题没法解决,轻了没法躲 ,重了平时切菜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两个刀就是了,一个是刀刃问题,这个可以分前后解决,但是重量问题没法解决,轻了没法躲 ,重了平时切 ...

是的,我后来特意买了剁骨刀,还在抖音学了几刀都砍在一个刀口

网友:
五金店买张400#左右的砂纸,用双面胶贴到一个平整的板子上,然后用剪刀刃部的斜面贴着砂纸,朝刃部背向拉个十来次,就比较锋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