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常用的螺栓,需要备哪些?

楼主(2021-07-08):
一般家里,常用尺寸的自攻螺丝肯定能找一些;

冲动买了一把大扭力手电钻后(大有5283),我甚至还备有一些燕尾钉,M4为主,都不知道干啥能用上。。。

但是螺栓,螺母,有时候拆东西,掉了一个,却往往找不到替换的。有的紧固场合,自攻螺钉也不如用螺栓。

那么问题来了,哪几种规格属于常用?

补充内容 (2021-7-27 10:45):
sportboytgop
家庭常用螺栓螺栓分几种:
1、窗帘杆、电热水器、秋千、壁柜等使用的膨胀螺栓,有普通的,加长的,加粗的,L型的,带圈的,带钩的,....

补充内容 (2021-7-27 10:46):
补充字数有限。大家直接看16楼sportboy的建议:

网友A:
觉得没必要,不用钱买的可以备点。
这两年用红包买了3mm到12mm的螺丝和螺栓,铁的、不锈钢的都有,到现在还是吃灰中,我还是个搞装修的

网友:
原来2mm都预备了,还有铜螺丝

网友B:
没必要备,现用现买吧,我的红包买的一盒子也没用上一个
家里没什么铁制品需要螺栓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备,现用现买吧,我的红包买的一盒子也没用上一个
家里没什么铁制品需要螺栓来固定 ...

唉唉。有时候螺帽丢一个,挺烦。

最近炒锅漏了(最廉价但也最合适中国厨房的铸铁锅),拿出备用的,却只有一个把手,对向没有耳朵。感觉不方便。

漏的那个,是铆钉固定耳朵的。可以用角磨机拆下来。新锅上打两个洞也简单。可是没有铆钉和枪,唯一想到就是圆头螺栓+螺帽。

圆头不藏污纳垢。这种前提,自攻螺丝即使能用,也做不到圆头啊。只能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没必要,不用钱买的可以备点。
这两年用红包买了3mm到12mm的螺丝和螺栓,铁的、不锈钢的都有,到现在还 ...

嗯嗯。谢谢交流。我遇到的场景,在5楼回复了。当然,常备的话,确实吃灰概率远高于自攻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交流。我遇到的场景,在5楼回复了。当然,常备的话,确实吃灰概率远高于自攻螺丝。 ...

要用枪的是抽芯钉。你需要的是铆钉,用锤子敲打就行,几块钱就包邮的东西,貌似我也有预备

网友:
红包掳了一抽屉各种螺丝螺母,最近DIY桌面暴力风扇,倒是用上了哈哈哈

网友:
买个套装就行了,淘宝和拼多多都有的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唉。有时候螺帽丢一个,挺烦。

最近炒锅漏了(最廉价但也最合适中国厨房的铸铁锅),拿出备用的,却只 ...

这场合螺丝并不是最佳选择,至少螺母那里容易藏污纳垢。还是圆头铆钉合适,不想买的话,随便一个大钉子甚至一小段粗铁丝都比螺丝强。其实很多成品铁锅的把手固定铆钉都不是铁的,是更容易加工的铝制。

网友:
平常喜欢自己折腾的话 去深水鱼 找那种按斤卖的 什么螺丝螺栓都有 买个10斤基本够用了 上到汽车 电动车  下到锅碗瓢盆基本都能修

网友C:
拆东西的时候攒着就行,各种螺丝千奇百怪,买一柜子也不够。。。

网友:
从来不买螺丝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东西的时候攒着就行,各种螺丝千奇百怪,买一柜子也不够。。。

攒是攒了些,确实如你所说,千奇百怪

网友:
那不要自备,别入这个坑。因为这个型号太多了。平头杯头沉头,十字头,内六角头。加上不同长度。需要买几十种甚至几百种。

网友D:
受父亲以前是企业电工影响,从小就养成习惯积攒一些工具,以及备件螺丝螺栓。

家庭常用螺栓螺栓分几种:
1、窗帘杆、电热水器、秋千、壁柜等使用的膨胀螺栓,有普通的,加长的,加粗的,L型的,带圈的,带钩的,可以适当备点;小黄鱼塑料胀栓,需要M5\M6\M8\M10备一些;

2、通用螺丝螺栓,一般M3-M8,因为型号繁杂,可以挑点常用的备用,比如:
A:平头自攻螺丝M3\M4\M5,长度15、25、40;
B:通用圆头十字螺栓:M4\M6\M8,长度20、30、40、50等
C:燕尾金属自攻螺丝,M3\M4等

3、特殊紧固件
A:石膏板飞机胀栓
B:铆钉枪+常用铆钉M3.2\M3\M4.8
C:金属卡箍管夹
D:子母螺栓、半空心铆钉
E:U型管夹
F:钢丝绳卡头
G:各种手拧螺栓螺母M4\M5\M6\M8
H: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用自攻螺丝及夹片底座、M8塑料穿心螺丝
I:羊角螺丝套装
J:汽车电动车牌照防盗螺丝

4、精密螺栓套装,维修玩具、眼镜、各种DIY用

注意平时收集一些旧螺栓螺栓配件

网友:
咸鱼收的倒闭工厂的螺丝,质量好,价格便宜,按斤卖,都是混装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父亲以前是企业电工影响,从小就养成习惯积攒一些工具,以及备件螺丝螺栓。

家庭常用螺栓螺栓分几种:

啊啊啊,超级感谢。细心热情的回复。已补充到楼贴。

列表中已有一些。比如,胀栓。会有一些盒装的组合买。塑料常用的是M6,所以我钻头M6是常年装锤、钻的。不锈钢常用的是M10,也可以备若干。

其余的对照慢慢收集。

网友:
准备几个特殊的质量好的就行了,普通的没必要

网友:
看你平时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