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创见1T盘开卡工具推荐

楼主(2021-07-08):
朋友两个创见1T的盘需要重新开卡,主控应该是2246EN的,然后缓存2个三星的,正反面各8颗镁光L95B的片,自己用2246EN的工具能识别,但不知道具体如何设置。求大佬们推荐一个工具版本,另外缓存和FLASH应该如何设置,自动识别出来的闪存有7个,不知道哪个才是对的。咱也不敢乱来,还有一块镁光M550的也1T

网友A:
版本用你发的这个就行,缓存设置成双512,auto的型号,随便选一个就行。

网友B:
这种板型,如果自己补充完整边上的电容位,能否防止掉电掉盘?

网友:
现在不是好使吗?为啥开卡呢

网友:
R0823A不就能开么/选CKCCB这个型号DISK SIZE 选1024G或者960G  512M 三星双缓存  勾上DUAL 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型,如果自己补充完整边上的电容位,能否防止掉电掉盘?

补上去也没用,因为相应的电路都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用你发的这个就行,缓存设置成双512,auto的型号,随便选一个就行。

嗯,直接用这个版本开了,就开完读写速度比原来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用你发的这个就行,缓存设置成双512,auto的型号,随便选一个就行。

这两张是前后速度对比,另外后面4张图是另一种镁光的盘子,主控是大马牌的88SS9189,找了头天也找不到可以用的工具,范兄能推荐一个不。

网友:
勾Sync那试试都16贴没那么差的

网友:
马维尔9189就别想开了/这个没工具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