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赛米控SMK-GM30A商用电磁炉拆解简测

楼主(2021-07-08):
赛米控SMK-GM30A商用电磁炉,对比普通电磁炉体积大多了

标签参数

电源插头使用16A的

外壳螺丝

锅面温度传感器

两只风扇

线盘较软,结合固定形式,高度疑视铝线材

风扇控制三极管D882

主板底面

使用两只IGBT并联

底壳固定桩众多,可以适应不同的主板

触摸按键操作板

两只编码开关同时固定触摸按键操作板

本机仅使用了一个发光二极管

两只编码开关

电源线还是很柔软的

楼主:
赛米控SMK-GM30A商用电磁炉简测:

待机功率:

风扇工作时功率

火力200,间歇工作功率886W;锅具是一款苏泊尔不锈钢高压锅

火力400间歇工作功率1101W

以下火力均是连续工作的

最大火力,功率计显示2190W-----不知是锅具还是额定10A的功率计原因;条件所限没有其他方式检测

网友:
商用的看着确实好些,编码器防护挺好

网友:
想买这样凹底的电炒锅,听说方便炒菜
只是比普通的贵啊

网友:
确实耐操了

网友:
商业用电磁炉就是耐用了,做工还是诚意满满了。

网友A:
下面的一排灯怎么不见亮?

网友:
看起来像包子铺用的

网友B:
这么看来,盘面做成凹型,里面的线盘还是平面的,和普通家用电磁炉的一样,也就是功率大了点,凹面没任何作用,也就固定放锅的比较好而已,对加热来说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盘面做成凹型,里面的线盘还是平面的,和普通家用电磁炉的一样,也就是功率大了点,凹面没任何作 ...

线盘是凹型的,正反面侧拍图明显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一排灯怎么不见亮?

应该是适用于多种型号的电磁炉通用按键板,根据功能不同而取舍指示灯数量

网友:
高压锅是怎么放进凹面里的?

网友:
有人说国产没有超过10A的?

网友:
适合爆炒,还得有刚好放进去的 锅。

网友:
2000档和2500档差5W:lol:

网友:
3000w就是个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盘是凹型的,正反面侧拍图明显可见!

是的,开始没仔细看。看来凹面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商用的有点缩水。。。。。

网友C:
刚才一不小心1元钱买了4只英飞凌20N60C3 回来玩玩包邮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一不小心1元钱买了4只英飞凌20N60C3 回来玩玩包邮拆机

网上商家所谓的拆机件多数都是劣质品冒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