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HILIPS HX3120无线充电 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21-07-08):
缺个充电器没电了,拆开看看加电试振动正常,做工扎实。

网友:
简配版飞利浦电动牙刷,原来也像欧乐壁是电机带动连杆。高配版飞利浦以前是刷头配件很贵,刷头内置磁钢,牙刷机身音圈频率供电,后来飞利浦改成牙刷机身专用振动电机。

网友:
电路板有点山寨化了,一点都没飞利浦大厂的丁点风范了。

网友:
这山上来的吧,正品的不会这省的。